美的电磁炉(C21-ST218)

楼主(2015-06-08):
故障:保险丝好,查 开关管(H20R1353),桥(D20XB 80) 都击穿  换上这两个元件后开机能正常工作,但不一会就开关管又击穿,换上另一个代用管,输入串灯泡,开机灯泡亮,说明输入有短路,去掉灯泡开机瞬间保险爆,查桥里面击穿,谁有此机子的修理经验请教一下一步该检查哪里?

网友:
调整功率调节的可调电阻,功率调小点。

网友:
换上IGBT和整流桥后,还得检查几只电容容量有无问题,8550推动对管及LM339

网友:
我之前修了一个美的的,现像就是你说的这样,换了好多料也没能修好,用一样的管子都是没多久就都爆了,有哪位仁兄修到的请赐教下.........感觉不是功率的问题,因为烧水也不是特别的快(和正常对比)

网友:
你的新整流桥质量咋样?换一个功率大一些的整流桥吧!桥穿了,IGBT也会穿的,另外电磁炉用时间长了,看看谐振电容的容量,用代换法,查一下

网友:
电路板有污渍应该清洗干净,另外看看3楼说的也很对

网友:
3楼说的很详细

网友:
电磁线盘电阻容易变值,看样子又是换不到全位,18V芯片周围仔细量一下或许有收获

网友:
先干谐振电容3UF左右的那个,不行就干LM339,这个大部分应该是谐振电容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