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大家看一下这个钢网2S手机能不能用?

楼主(2015-06-08):
这个钢网写着小米系列,但是大多数是米3芯片,那些是小米2s用的?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拆出来看看芯片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出来看看芯片一样吗

没试过,就是想问问,看看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

网友B:
等要用的时候对得上就行了,为什么要来这里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要用的时候对得上就行了,为什么要来这里问呢

不懂就要问呀!何况我不是修手机的!

网友:
只要脚位对的上的 就可以用

网友:
等用到的时候,再对就行了

网友:
对着上面写的型号找找看有没有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