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战昂达A79GS AMD双桥无图纸有真相

楼主(2015-06-08):
本人主板维修是菜鸟没什么技术含量!论坛很多高手即可秒杀此故障请勿喷!
主板型号:昂达 A79GS REV:4.00
故障现象:无复位
维修过程:目测全板无断线,无腐蚀,无掉件。对地打值没发现明显短路问题。在没有插上ATX电源之前测试了VBAT与RTC

内存供电对地值

CPU供电对地值

桥供电对地值

VBAT测试点

VBAT供电

32.768Khz

实时晶振波形

插上ATX电源后测试了桥的S5_3.3、S5_1.2和RSMRST#。桥的S5_3.3、S5_1.2测试点

桥的3.3V和1.2V待机电压

RSMRST#(在IO的75脚)也可在电阻上测量

RSMRST#(3.2V高电平)

再看看B11(WAKE#),综合以上条件十有八九是可以触发。

装上桥的散热,准备触发!下图是S3测试点!

S5测试点

触发后SLP_S3#和SLP_S5#出来了!

察看诊断卡复位灯长亮,汗!无复位。千万不要是桥引起的(主板维修中桥有问题一般情况下不修)!AMD的桥大家想必知道。

内存供电测试电感

顺势测试了一下内存供电1.93V、VDDA2.49V

内存负载供电0.96V

假负载上的内存负载供电测试点

假负载上的CPU供电测试点

假负载上的CPU供电电压,这种负载是1.4几V这表有误差!

桥供电1.15V

总线供电1.24V

全板的供电正常!没有PG和复位信号!再往下查就是时钟了!

完整的把整个时序查完再说!到这时我偷偷地笑了!到了此时相信大家都知道真凶是谁了吧?

A13为0V

A14为0V

B16为0V(注:是南桥发岀的PCI_CLK,不是时钟芯片。但时钟芯片坏或南桥存在问题同样是无PCI时钟。注意区分!)

时钟芯片第51引脚的PD#电阻前端3.1V

电阻后端0.12V

电阻后端的对地阻值17

涂上焊膏!准备用刑!

招了没有?

还说冤枉!

招了吧!

画压!

更换了时钟芯片后抓了SLP_S3#和PD#的波形!

再看了一下诊断卡,诊断卡的复位正常了!我想应该可以上CPU测试了!

触发后开始跑码了!

小跑中!

跑完啦!

亮机!

最后发一下这板各信号测试点与波形的对比。

网友:
楼主好技术呀

网友A:
时钟芯片51脚在这里是不是开启信号引脚呢?

网友:
发了这么多图片,蛮详细的,辛苦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钟芯片51脚在这里是不是开启信号引脚呢?

是的!时钟芯片51脚直接由橙色3.3V经1K电阻上拉为时钟的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时钟芯片51脚直接由橙色3.3V经1K电阻上拉为时钟的开启信号!

嗯,电阻后端的对地阻值为17欧姆,应该是 时钟芯片内部短路引起的 ,正常电阻后端对地阻值为几百多欧姆,1K电阻在这里也是限流保护时钟芯片作用.

网友C:
PD#是一个什么信号????

网友C:
问错了,是B11(WAKE#),这个信号!!!!

网友D:
楼主,据我所知,昂达的板没有图纸和点位    SLP_S3 和S5的测试点  你是如何得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据我所知,昂达的板没有图纸和点位    SLP_S3 和S5的测试点  你是如何得知的?

这位同学问得好!我上传几个图片你就一定会知! 现在知道无图纸有真相了吧?

网友:
楼主厉害啊,有图纸吗。测试点都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错了,是B11(WAKE#),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我也不能作答!AMD的时序要请教一下黄总,徐总,饼哥他们。

网友E:
一起用2个表???一个示波器,,这样修主板很牛X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起用2个表???一个示波器,,这样修主板很牛X

还有拆桥跑出各信号呢!

网友F:
今天。HA03 就修了这个时钟 RT880N 790  找了个 973供换。。。。原板是正常开机。我见有点脏。。用洗板水洗洗。看到时钟边电阻电容有点黑就补补焊。。。然后。。开几次机。就过不了显卡了。。然后。。多点几次复位。就没有时钟了。。。然后。。拿出笔记本  供电  时钟  复位。。。#51  #52 都有 3。3V 就换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D#是一个什么信号????

时钟开启信号,是PWRGD#英文的 缩写。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HA03 就修了这个时钟 RT880N 790  找了个 973供换。。。。原板是正常开机。我见有点脏。。用洗板水洗 ...

我是远程笔记本!第一次修主板,而且又是AMD的。课件对于AMD的讲解比较少!时序是有。可惜昂达无图纸只有跑线抓波分析与笔记本有什么区别,同时做一下总结!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HA03 就修了这个时钟 RT880N 790  找了个 973供换。。。。原板是正常开机。我见有点脏。。用洗板水洗 ...

对于这些故障,其实我也可以秒杀!无需翻什么笔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开启信号,是PWRGD#英文的 缩写。

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

网友(2015-07-09):
图片我咋看不见啊。老大

网友:
我也看不见图片,

网友:
我也有这样一块板,是5V短路保护了,没图纸不好跑,技术不过关,求图纸

网友:
楼主是把BGA芯片卸下来后跑线路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