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路中假如你是开发者怎么给输入输出电容容量设置多少才算合适?

楼主(2015-06-08):
举个例子,就下面一个简单的7805稳压电路图为例,我知道大家都知道7805输出大概要用多大的电容的容量!但是我只是想举个例子而已我的目的就想知道在别的陌生电路图之中这个位置该用多大容量的电容?是容量哦!只是想知道这个方法在电路中应该用多大的电容的容量为好!或者是怎么计算出来!公式又是怎样?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太难了 设计和维修还是有很长一段距离

网友A:
电容是滤波,去纹波,容量要看负载,
负载越大,容量相对也越大,
在输入电压因瞬间负载大而压降时,电容里的电马上挺身而出,电容放电给负载用。
容量太小的话对于大负载不顶用,一下就放完了。
可这7805就最大1A的电流,输出电容也不要求多大。大了没用

网友B:
这个容量计算对维修而言没有实际意义,找个电压一样   容量20%的误差都可以的    维修没有实际的研究价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容量计算对维修而言没有实际意义,找个电压一样   容量20%的误差都可以的    维修没有实际的研究价值

这个我当然知道,但是对于一些DIY爱好者弄一点简单的小玩意儿,就要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是滤波,去纹波,容量要看负载,
负载越大,容量相对也越大,
在输入电压因瞬间负载大而压降时,电容 ...

大神说的有点道理,能不能麻烦举个例子简单说一下!根据负载怎么弄对电容容量的参数?因为感觉有时候做一些DIY还是想了解比较清楚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当然知道,但是对于一些DIY爱好者弄一点简单的小玩意儿,就要知道了。

diy知道耐压值就可以   容量400-3500都可以的      除非 你要做阻容压降或者功放     其他一般没有要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diy知道耐压值就可以   容量400-3500都可以的      除非 你要做阻容压降或者功放     其他一般没有要求

我算是看出来了,楼主是想进化成PCB设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算是看出来了,楼主是想进化成PCB设计了

哪有那么厉害!只是想简单了解一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