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怎样用万用表判断红外三极管好坏

楼主(2015-06-08):
如题:见下图

网友:
楼主这是什么呀,还没见识过这个东西,那上面的

网友:
这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
这是什么上用的三极管

网友:
红外線發射管?
红外線接收管?
光電管?

网友A:
远红外线三极管,但是我不懂得测量其好坏。

网友:
这个东西表示都没见到过,跟光耦类似吗?

网友:
这个元件用在自动控制上很广,如日常楼梯自动灯、洗手盘自动感应水龙头、便盘自动感应冲厕等。

网友:
这个应该在线测量才能判断好坏,拆下来反尔不好测量了.....

网友:
这东东在哪里用的,没见过啊。可能跟普通三极管测量一样吧。

网友B:
人体红外感应传感器 百度一下,有内部构造的

网友(2015-07-09):
楼主。到底怎么量啊

网友C:
数字表打在电阻档红表笔接1、3脚黑表笔接2脚,手接近壳上感应窗口看表是否有数值变化

网友:
没见过   哪里用的?

网友:
   想那么多干嘛,直接换了再说。。。

网友:
初次见识,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字表打在电阻档红表笔接1、3脚黑表笔接2脚,手接近壳上感应窗口看表是否有数值变化

好牛逼!!!!

网友(2015-08-11):
没见过,谁知道说出来嘛

网友:
我表示我真的没有见过这玩意

网友(2015-09-14):
引用 网友C:
数字表打在电阻档红表笔接1、3脚黑表笔接2脚,手接近壳上感应窗口看表是否有数值变化

介绍的很详细,虽没见过这样的实物,还是很感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远红外线三极管,但是我不懂得测量其好坏。

新手,学习。看看这个。没见过。

网友:
按二楼提供方法测量1~2电阻由大变小,3~2电阻一直是无穷大,这个红外线三极管是好是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字表打在电阻档红表笔接1、3脚黑表笔接2脚,手接近壳上感应窗口看表是否有数值变化

没见过这种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体红外感应传感器 百度一下,有内部构造的

原来是这东西,还真没见过,谢谢解释

网友:
既然是三极管就按三极管的方法检测就行了吧

网友:
这个是  热释红外传感器

网友:
楼上说的很好   学习中

网友:
没见过这种管子,不过还是挺有用的,长知识!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一个玩意,见都没见过

网友:
红外感应器!经常见到

网友(2015-10-16):
学习了,又上了一课

网友:
一般用在红外报警器,以及红外灯具。这是一个红外传感器。用处很广。

网友:
没有见过        这东东     不知道

网友:
受教了,值得分享

网友:
这是哪个上面的啊

网友(2016-01-18):
27楼说法按三极管方法测,但由于人体是个热源,多少对测量过程有影响,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