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90u

楼主(2015-06-08):
板号DAOLV3MB8GO REV:G

主板故障开机电流0.58 没有独显供电GFX_CORE 有开启 GPU_SHDN

也没有 集显供电VCC_GFX

这个主板应该 先有 独显供电 跑代码 后 才会出 集显供电吧

谁有这个板子 的 点位图 了 上传 上传!!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也许就好了

网友:
找万能的淘宝 淘宝上没有那可能就没有了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长长知识。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你最好先检测一下内存的条件是否都满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先检测一下内存的条件是否都满足了。

插上内存电流是 0.67  系统总线 有 波形。。

网友:
刷 U23 BIOS   这个   BIOS 没有波形

网友:
DAOLV3MB8GO REV:G   这个 BIOS 程序 论坛没有呀 !!!

网友B:
集显供电,跑代码, 独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供电,跑代码, 独显供电

独显 集显 供电都没有  内存的系统总线有  波形 。。。  独显 供电先有 吧

网友A:
两条都有,电压正常不

网友:
这么新的机子怎么会有点位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条都有,电压正常不

独显供电没有电压 !!

网友C:
跟我那个差不多,插电电流是0.062,没有图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跟我那个差不多,插电电流是0.062,没有图纸

有图纸 你有显卡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图纸 你有显卡供电吗?

没有,看错了,我的是待机0.062.型号也不一样

网友E:
哪个是4M就刷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个是4M就刷哪个

BIOS 都刷过了!!跟 BIOS  没有关系  确定 是 独显供电不出来。。独显供电 0.10 独显供电不正常

网友:
查CPU供电—集显—跑码自检内存—独显   很多地方要查呢

网友F:
bios的问题应该是
玩的就是技术
独显供电没有 跟BIOS 没有关系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的问题应该是
独显供电没有 跟BIOS 没有关系

网友:
不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