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认不到,驱动安不上

楼主(2015-06-08):
分辨率调不到最佳,还花屏,好多竖条,显卡是9600GT的,驱动安装之后还是显示VGA图形显示器。这个问题在哪,是显卡坏了吗?

网友:
先刷BIOS吧,如果不行,再检测PIC-E X16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不行再看板子

网友:
换显存,个人看法,不行就别搞了

网友:
大花先刷bios,不行换晶振和旁边的两个白色电阻,小花换颗粒90%能解决。最后都不行的加焊核心,成功率80%吧!焊核心一定改风扇。

网友:
条纹的话GPU可能还没有显存大

网友:
等待修好发上来参考

网友:
我昨天修了一个,和你说的差不多,是显卡虚焊了,加焊了一下,测试OK,收钱

网友:
先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先换块显卡试试排除其他问题,然后修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