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康冠ktc w9009s开机花屏,进系统不显,蓝灯一闪一闪(无信号时正常)

楼主(2015-06-08):
显示器在主机自检时花屏,Windows启动时也花屏,进系统无信号。
把分辨率调到1280x1024就正常了。以下为信号发生器测试过程

标准的1440x900同样花屏、无显示
刷BIOS无果!
经检测驱动板1117的5v转3.3v不正常,(为了验证一下,3.3v外接可调电源)

更换AME8815测试ok

网友A:
这样的帖子不多,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帖子不多,感谢楼主分享

最近不算忙,来发个帖。。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B:
是否3.3供电不稳引起的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3.3供电不稳引起的哟

是的,但是1280x1024分辨率  就显示正常,有点微妙。。。。

网友:
楼主 维修思路清晰 直接秒杀

网友:
修显示器我就会换一下电容和二及管

网友:
5V稳3.3是小了还是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