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触摸不能用

楼主(2015-06-08):
手机触摸不能用,触屏换了的

网友:
换了之后怎么了?

网友:
是完全不能用,还是有些位置不能用?什么型号,问问题要描述清楚。

网友:
楼主问题都没有描述清楚啊

网友:
排线或者主板问题

网友:
触摸屏坏了  一般换了都会好  莫不是电路问题?

网友:
排线可能比较大哦

网友:
还是觉得排线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