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

楼主(2015-06-08):
   最近几天,修到好几块各品牌的H61主板,像什么梅杰 翔升。。。最后都没搞好,也有不少是刷BIOS好的,没搞好的基本都是有CPU供电,不跑码这种,感觉太难搞了,基本没图纸,还有连丝印都没,想查信号,无处下手,只能刷刷BIOS。。。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样的困惑,这种板修起来好累!!!

网友:
华硕本版  无图无点位的搞死人呀

网友A:
没修好的LZ扔一边,还是给同行修啊?

网友B:
可以查芯片的PDF搞一下,再者如果有时间就只有跑线路修了,时序都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查芯片的PDF搞一下,再者如果有时间就只有跑线路修了,时序都应该是一样的

这确实也是一种方法,看芯片型号,查引脚定义,

网友:
没图纸?修起来难啊

网友:
除了刷刷bios,修修供电,加焊桥也没什么好搞的了

网友C:
我现在手上有很多什么昂达的啊 梅捷的啊,七彩虹的啊,这些H61或者B75真心不好搞,没有供电还好搞一点,iy没有复位的 整死人  不知道信号都到哪里测量

网友:
只能说是边怀疑边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手上有很多什么昂达的啊 梅捷的啊,七彩虹的啊,这些H61或者B75真心不好搞,没有供电还好搞一点,iy ...

看来烦的不只我一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查芯片的PDF搞一下,再者如果有时间就只有跑线路修了,时序都应该是一样的

这确实是个办法,不过很多机子芯片的PDF也没,像那个新的IO,像网卡芯片那种,也无PDF可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修好的LZ扔一边,还是给同行修啊?

我修的就是同行的板子,修不好就还给同行了

网友:
量不到的干个桥试试啊

网友:
ECS的H61有很多桥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