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80开机掉电

楼主(2015-06-08):
联想N480机器开机电流到0.9就掉下来,测供电都出来了,没有短路,求解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不管用,换过CPU一样,求解

网友:
发过给我,保证百分百修好,这板太熟悉了

网友:
肯定是那漏电  或电压没出来

网友:
修好没?我的跟你问题一样

网友:
正在修此机器,调到0.9不动,。。

网友:
BIOS能备份出来一下吗?   表示在论坛上刷的bios后直接不亮机了

网友:
转换电压 PG   还有温度怎样

网友:
楼主这问题表达的,,,也不说说你查了什么地方,或者跑马没,,代码跑多少,拔掉内存怎样,,你这样我们只能笼统的给你说一下

网友A:
上内存是掉电。。不上内存看下。。是不是掉电。。

网友:
说的太模糊了 如果待机的3V-5V 正常 那么开启后的转换3V-5V正常吗 有的电路 看不见大电感的地方也有短路

网友(2015-07-16):
修好没 我这N480和你的一个问题
刷bios后不掉电了 不过电流卡到8。9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内存是掉电。。不上内存看下。。是不是掉电。。

不上内存不掉

网友B:
楼主修好了没 我也有一台一样故障 插上内存掉电 不插内存 就不掉电!

网友:
这个还没修到过

网友:
这个本修的少

网友:
应该是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了没 我也有一台一样故障 插上内存掉电 不插内存 就不掉电!

我的现在修好了 是pch的BIOS芯片坏掉了 把原来芯片里BIOS出来 在刷到一个好芯片上 就亮机了!

网友:
桥或者是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有显卡就先干他 没有就干桥

网友:
先刷个pch的bios看看,还不行就上BG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