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啦来救救我的Y485把,

楼主(2015-06-08):
  还是那台Y485,前几天才发过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6334-1-1.html
幸亏cqtnhtkj这个兄弟的提醒,在BIOS理关掉独立显卡,每次重启都能亮机了。但进只能用集成显卡,客人不答应,钱人家照出,
就是要求一定要用独立显卡。
这个机器的问题现在就是在BIOS里,只要在BIOS里选择LEGACY SUPPORT这项。那么就只能选择集成显卡,就没问题。
如果选择LEGACY SUPPORT,又选择独立显卡的话,就肯定是不能亮机的。
但如果选择UEFI的话,就不管选择独立显卡,还是集成显卡都能亮机。本来打算装一个UEFI的系统,但不管怎么装都,在UEFI下都找不到
引导设备。打电话给联想售后,说这个机器UEFI是不能用的。这就郁闷了。客人非得要独立显卡。
但在LEGACY SUPPORT模式下,独立显卡是不亮机的,看电流这种情况下是不过内存的。

在论坛找了很多BIOS都不亮机,那位手里有个机器确定好的BIOS发一个上来吧

网友A:
呵呵~!这样的问题真难摘。把BIOS刷个试试呢、

网友B:
9012 是带程序的  你把9012的程序刷进去没啊 。

网友:
你这个是有点难搞,而且版主都说了 你这个EC是带程序的 ,

网友:
真的只能找大神帮你啦,我们小白真的有心无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12 是带程序的  你把9012的程序刷进去没啊 。

这个是买的剪板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样的问题真难摘。把BIOS刷个试试呢、

BIOS已经刷了一堆了

网友C:
刷过就是独显的问题了呗  看看供电不行焊下

网友:
显卡电路有问题,好好查下吧

网友:
现在这仁宝ec真麻烦

网友:
bios已经刷了10机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过就是独显的问题了呗  看看供电不行焊下

供电完全OK的

网友D:
到官方网站去下载最新的 在DOS下升级BIOS 或者分离后再刷进去试试 再不行换显卡芯片 再不行不修了 或者换吧

网友:
显卡芯片不看看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到官方网站去下载最新的 在DOS下升级BIOS 或者分离后再刷进去试试 再不行换显卡芯片 再不行不修了 或者换吧

去官网看过了,没看到升级程序,只看到驱动程序

网友:
这种问题真心没遇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官网看过了,没看到升级程序,只看到驱动程序

那换显卡芯片吧 先报价 说明后果 看顾客愿意尝试不

网友:
应该还是BIOS   问题吧    不行去淘宝买个BIOS   拼一把

网友(2015-07-17):
楼主解决了吗? 我现在手上一个一样的机器,一样的现象,改了BIOS就不亮了,也是刷了你说的BIOS能亮,别的刷了都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