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 SY-I5G41-L V4.0 供电、时钟正常!无复位求助!!~

楼主(2015-06-08):
  刚一个认识的说电脑开不了机, 上门检查搞不了直接带回来了。经检查是主板的问题。    是  SOYO  SY-I5G41-L V4.0 。

经检查 各大供电都正常。。。    时钟也正常 。  PCI  1.63V    PCI  100MHZ 0.48  0.49V   .........
诊断卡显示不跑马无复位、。
查了RT8802A     2脚 VR_RDY (VRMPWRGD) 是1.1V。。。这个电压正常吗???
南桥复位条件 电压 时钟 。  2个PG信号。I/O那边检查过正常的。。。         这个2脚算1个PG信号吗   1.1V正常吗???
加焊完南桥 还是不跑码啊晕。。
高手能指点下吗。。

网友A:
这个 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 1.1V电源好只是用来开启 南桥需要的 VRMGD的,正常应该是3.3V,南桥还要得到IO转换过来的电源好 PWROK 3.3V,这两个信号都正常了,南桥的供电 ,时钟正常才会发出复位,先发出CPU电源好,然后才发出一级复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 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 1.1V电源好只是用来开启 南桥需要的 VRMGD的,正常应该是3.3V,南桥还要得到IO转 ...

这个 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 1.1V电源好只是用来开启 南桥需要的 VRMGD的,正常应该是3.3V,

   无头绪呀。。也没电路图可以参考。。。。   1.1V  是芯片本身发出的,, 需要3.3V吗。。 那不是芯片的问题了?换芯片???
  时钟是正常的。    I/O那边的 POK进  POK出也是 3.3V 正常的

网友:
检查时钟有没有?有时钟就查复位电路

网友:
........................
  查不出3.3V那里来的。。。。。。。。  换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 1.1V电源好只是用来开启 南桥需要的 VRMGD的,正常应该是3.3V,

   无头绪呀 ...

VTT1.1V,是开启CPU供电的,不是芯片发出来的,CPU供电正常后会从2脚发出一个VRMGD的信号,正常情况 下是3.3V,有的是3.3上拉得到,有的直接是芯片发出,若没有这个电压,就是看一五CPU电压是否正常,可以查询一下这个CPU电源管理芯片的条件是否都满足

网友:
梅捷的无复位有两个通病,一个就是CPU供电芯片右上角那四管子看到没有,你那个1.1V是正常的,它控制那四个期中一个,再控制另一个,把它拆了就行了。
这样测,正常的话,那个四管子分别是0V,0V,1.2V,3.3V。如果是这样一组电压,则表明没问题。
剩下就换IO试一下。

网友:
Ls似乎修过,LZ试试

网友:
换IO试一下.我就换好的

网友:
检查vrmpg,pwrok

从心来过 -1

网友:
不是有人换IO好的嘛,LZ你试过没?

网友:
无复位  要看VRMPWRGD是不是到了南桥, 芯片的PG出来了,控制一系列的三极管 MOS管最后到南桥的vrmpwrgd

网友:
CPU PWRGD 是芯片自身发出的。。。你还要留意 32。768 是否正常。。你给出的参数太少。至起码要 MEM CPU供电 桥 1。2V供电 PCIA15   PCI B16  这些参数。。然而 INTEL  一般要 2个PWROK 来驱动南桥发出复位到IO PLTRST 与 PCIRST IDERST 等。。

网友:
RT8802 2脚VR_Ready电源管理芯片好信号:1.09v正常的。
1脚VTT\EN:1.2V正常的

2脚还要经过两个三极管控制输出VRMPWRGD 3.3V给南桥,然后南桥才发出复位,请仔细看我的贴子对你会很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233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