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小修苹果A1466暗屏一例

楼主(2015-06-08):
昨天,下着中雨,一看就是没有生意的节奏。无聊的很,看朋友忙不过来,一阵羡慕嫉妒恨。他看我无聊,说有一台机器小故障你搞不搞,我现在忙没时间细查。我想了想,反正没事,就看看呗。他随手递给我,一看,吓尿了,水果机………
水果机就水果机,虽然以前没有修过,不过,时序也得按INTEL的走不是么,开干!
版号:820-3437-B
故障:暗屏
   朋友对我说,这机子之前是不触发,后来被他修成了暗屏了。O了,那就查吧,可惜没修过,看图纸吧,不过还好有点位开点位。
朋友对我说,动过,一个小的MOS管,一个小玻璃块,水果的机子,为了美观,里面的东西是小了再小,像猴哥对金箍棒说小一样,他们和用到是爽了,这样给我维修的人来说,可就坑了个老爹了。

,不熟就不要装13,大家伙说对不对,老实从头查。OK,走起。
暗屏么,先来看电压的斯密达!哪尼,没有丝印?!!?不要惊慌,有点位的,一看屏接口是J8300,哦,果断的翻开图纸,找J8300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在论坛上想找一下参考,也有类似的,不知道是不是给写错了,还是的确信号不同,没找到,那位仁兄说的这个信号:PPHV_S0SW_LCDBKIT,我翻看图纸,找到的是此信号:PPHV_S0SW_LCDBKLT,所以说,咱们修东西,还是要以前实际的名称来修。

找到屏供电,针脚太小,不好量,接着倒推!
此信号是由PPVIN_S0SW_LCDBKLT经电感L7701生成LCDBKLT_BOOSTLCDBKLT_BOOST再经二级管D7701生成PPHV_S0SW_LCDBKLT。经量测这三处均没有电压那么接着查PPVIN_S0SW_LCDBKLT

PPVIN_S0SW_LCDBKLT是由U54904脚经电阻产生的,查到这里的时候,犯了迷糊,后来才发现,原来这里没有件,也就是说,PPVIN_S0SW_LCDBKLT_FET经电阻R5490直接转出PPVIN_S0SW_LCDBKLT。呃太菜了,这里花了些许时间,新手朋友们要注意些。
R5490一量,两端无电压。好吧,接着往前查吧。

PPVIN_S0SW_LCDBKLT_FET是由PPBUS_G3H经保险F7700转成PPVIN_S0SW_LCDBKLTFET,然后再经Q7706产生PPVIN_S0SW_LCDBKLT_FET
QQ7707EDP_BKT_ENBKLT_PLT_RST_L控制导通使PPVIN_S0SW_LCDBKLTFET可以经R7788R7789分压产生LCDBKLT_EN_DIV_L,从而导通Q7706。一量,EDP_BKLT_EN是有3V多的,Q77064脚,3脚没电压,再一看F7700,这下就老郁闷最,只有2脚在主板上面,1脚那端飞离主板了,这尼玛是逗我的有木有?果断拆下。结果力稍稍大了些些,这人保险给拆废了,用漆包线连上,屏亮了,发现屏是个破的,尼玛果断打电话给朋友,这屏哥我可赔不起啊,1K多啊!至此,故障修复,高手看看笑笑就算了,以前没有接触地水果机,所以修得有点复杂。

另:各位看观,其中有人肯定会问了为什么近控制Q7707的两个信号我只查了EDP_BKLT_EN而没有查BKLT_PLT_RST_L?我是这么想的,一看字面上的意思,这个是平台复位有了后,才会出的信号,那么我先不查这个,把这里应该有电却没电的们置先把电修出来,再来看后面的。而且:朋友说过,他之前开机是可以听到DUANG!的一声的,所以我笃定,平台复位铁定的是出来的,故障就在此处!谢谢观赏!

网友A:
苹果的机子电路原理基本相同,我维修的二台机子都是Q7707  五脚没有开启电平信号,它又受北桥芯片控制,看来我只能换芯片了。

网友B:
兄弟,你很幽默啊。技术很不错的,没修过苹果,原来上手这么快

网友C:
这样的机子是捡钱了

网友D:
要是有实物图就好了,这样看着有点缺陷

网友:
好羡慕楼主的技术啊

网友:
羡慕嫉妒恨呀

网友:
人为的故障搞得困难

网友:
羡慕能修苹果的

网友:
暗屏应该还是比较好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机子是捡钱了

这钱不好捡吧

网友:
收了几两银子?

网友:
我有一个A1466 无待机 不知道从那里修啊

网友: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苹果还没真正修过,看楼主修的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机子电路原理基本相同,我维修的二台机子都是Q7707  五脚没有开启电平信号,它又受北桥芯片控制,看 ...

只能换着试试了,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很幽默啊。技术很不错的,没修过苹果,原来上手这么快

你看我写得轻松,修得时候,不轻松的,就是那四个字吧:胆大心细。

网友:
修好了才是捡,修不好,那就只能呵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有实物图就好了,这样看着有点缺陷

实物没拍,正准开拍的时候,人家来拿机子了,我也不好意思在那里咔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