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SL95832的芯片脚位定义

楼主(2015-06-08):
求ISL95832的芯片脚位定义 华硕的G46VW的机器 到处都找不到这个的定义 哪位大神帮忙找一下  谢谢

网友:
没有哪位兄弟有这个的定义吗

网友:
百度搜 ic  on  line   看看那网站你有没

网友A:
这个PDF真心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PDF真心没有啊

华硕的机器 也不是很新  就CPU电压不出来 貌似缺个电压 不敢乱动啊  到处都找不到

网友:
用过别的图纸上有没有,一般都是在别的图纸上找,相信总有别的图纸用这芯片的

网友:
有时修台机,要打开好几款图纸,华硕的机器坑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