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 内存 DM0-DM7 定义

楼主(2015-06-08):
请教一下 DDR3 内存 DM0-DM7 定义是什么?,是什么供电?,现在用万表测短路。

网友A:
32位的SDRAM存储单元以4B为单位进行数据访问的时候,内存会忽略A1,A0地址线,如果处理器需要访问地址偏移量为01的单个字节,就需要DQM信号的帮助,这个信号接在处理器的nWBE线上,如果当前的访问只需要低16字节,那nWBE0和nWBE1线就会有效。某些芯片根据读取数据位宽,自动对齐地址线,所以,能用万用表测试对地短路可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位的SDRAM存储单元以4B为单位进行数据访问的时候,内存会忽略A1,A0地址线,如果处理器需要访问地址偏移量 ...

我现在测的是。GA  H61  的主板。DM0 -7   是同桥连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