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B75主板,不知怎么下手!跪求各位师傅指点

楼主(2015-06-08):
昨天有位老客户送来块MS B75MA-p45主板,板号7798 VER 1.1第一次接到这种主板不知怎么下手,开关针有5V,扦诊断卡3.3V灯不亮,短接绿线诊断卡全部电压闪下断电,测各供电管无短路,求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看着楼主讲的好复杂,先简单的告诉我们,你按开关之后主板什么状态,一下子就掉电了吗?楼主首先刷个BIOS吧!这个板子BIOS资料坏的超多,这个BIOS芯片样子比较特殊,不够可以用普通的那种芯片代换,这个BIOS芯片应该是16M的

网友:
说的太模糊……

网友:
讲详细点  可能会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楼主讲的好复杂,先简单的告诉我们,你按开关之后主板什么状态,一下子就掉电了吗?楼主首先刷个BIOS ...

可能描述的不清楚!1按开机键整机没反应,2测量主板开机排针有5V电压,3对地短接绿线强制上电诊断卡全部电压有,松开绿线对地短接全部电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描述的不清楚!1按开机键整机没反应,2测量主板开机排针有5V电压,3对地短接绿线强制上电诊断卡全部 ...

那就是不触发咯!
1.强制开机之后全部电压有是指内存供电,桥供电,CPU那些供电都有吗?
2.把ATX所有供电对地阻值测一下,3.3VSB对地阻值,网卡旁边电感对地阻值都测一下,看下有没有异常。
3.   3.3VSB待机电压有没有的,正常来说如果全部电压有的话它应该也是有的了,不过在待机没有强制触发的时候测一下。

网友:
短接, 量下io各个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师傅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