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80 ecbios

楼主(2015-06-08):
联想N480 EC BIOS

EC 25LD512C.rar

网友:
谢谢楼主,正好需要,顶一个

网友(2015-08-17):
   楼主写的不详细··抱着试试的他态度···下来··确定可以··我的本来是触发基本没有变化···按开机有一点微小的电流变化··0.008-0.009   ···勇敢尝试可以·····补充一下··我的机器是···N480  `BM5238  VER 1.2   `南桥SLJ8E   给给各位··指个方向!

网友(2015-09-23):
下来试试正好需要

网友(2017-05-26):
怎么不让我下呢

网友:
我怎么就是下部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