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0D屏的背光不亮(急啊)

楼主(2015-06-08):
今天倒霉啊!一个学生笔记本华硕K550D清完灰屏不亮了!外切是好的!接上屏的排线通电开机仔细看的话屏闪一下然后就是黑屏!感觉就是供电不足一样!各位大神帮帮忙!急啊!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没有 带电插拔屏线吧

网友:
没装好 !! 拆了在装一遍

网友:
换张屏试试啊

网友A:
黑屏你先要查一下屏供电

网友B:
是不是没有插好哟,你仔细看一下是暗屏还是黑屏哟。看一下屏供电和背光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没有插好哟,你仔细看一下是暗屏还是黑屏哟。看一下屏供电和背光的电压是否正常

郁闷啊  !现在是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屏你先要查一下屏供电

暗屏啊  ! 我去 有没有简单点的办法!客户之前摔过!现在赖上我了!

网友:
在屏上跳根线就行了,毕竟没图纸,你也可以考虑换IO

网友:
看下屏19V 烧断还是控制信号少了。

网友:
看看屏接口附近的保险!还有主板屏接口保险!是不是带电插拔了?

网友:
接个开启信号就好了

网友:
暗屏 不难修 先不要着急
要是单纯暗屏必能修好 !
查背光条件  VIN EN  PEM等  先测下

网友:
现在我也有一本,清灰后,暗屏,能显示就是背光不会亮,下个图纸好好查一下!

网友:
也是是暗屏里!!!

网友:
估计是没拔电池吧

网友:
查背光条件

网友:
你自己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