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I进PE或系统断电重启

楼主(2015-06-08):
来了一台X230I  I3 3代的机器 客户说进系统或PE重启 刚加载PE系统 或win7的LOGO那里断电 重启,拿回来反复测试 过真如此,如是在论坛搜了好久 也有相同问题的没解决, 发现有人发了一篇联想E49 机器进水的帖子,他说修好可以进系统的时候 也是出现 断电重启, 于是他加焊CPU供电的VT1323 玻璃管芯好了, X230I也是用的VT1324 玻璃管BGA封装的芯片 作CPU的核心供电, 此供电芯片用的是待机电压VCC5M_OUT 作VIN, 这机器是开机后出的待机电压, 心想断电重启 电流掉到0.01 再自动开机,反复, 如果是用键盘重启就 电流根本不会掉到0.01,重启的时候 电流还有0.5停顿过后 就亮机, 应该是保护引起的断电重启,但是板子上有3个 VT1324SFCX, CPU供电2个 分别是U47  U49 集显供电是U50 ,不知道是那一个出问题,先加焊后 故障一样, 此机器是亮机的 不敢瞎搞,有点不敢下手, 发现U47离CPU近, 于是用手摸了一下看烫不烫,一会  突然掉电了 再开几次 大短路,  这下急了,本来亮的机器 被我摸得不亮,VCC5M_OUT对地短路了 这U47用的是VCC5M_OUT 供电,于是断开 L48 L49后阻值正常, 拆了U47  订芯片 第一次焊这种BGA封装的管子, 焊了三个才成功,焊第2次 的时候 0.24掉电 还换了一个CPU供电芯片VT1318 故障依旧  发现把VT1324焊歪了 再换一个 最后成功,亮机 进系统测试 也不掉电到0.01重启,这机器修得, 误打误撞啊!希望给大家带来帮助啊!

网友A:
这个真不好修,,,,我没有焊接成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不好修,,,,我没有焊接成功过

我把风枪开480度 风速开到2 焊的, 第一次焊短路, 第二次 焊歪了, 第三次才成功!

网友:
没图啊,楼主又偷懒了

网友:
这种玻璃的BGA是不好焊的,楼主能焊好就已经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