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无声音,维修

楼主(2015-06-08):
今天修到一个CQ42的本,来时点不亮,还伴随掉电,外接花屏,怀疑显卡虚焊,就给客户报了价,

客户反应之前进过水,修过一次,不过那一次修过之后就没了声音,

当时我想着,难不成声卡进水腐蚀了,不过还是先把本本搞出像吧

一切都想如期那样,人民币已经在向我招手了,进系统后,确实没有声音,仔细关察

声卡没有进水的痕迹,一般HP的本子,装XP没有声音的也很正常,就立马换WIN7试一下,

此时,声卡驱动都是能认出来的,就是没有声音,内置功放无声音,啦吧有4欧的阻值

外接耳机无声音,

那就打一下官方声卡驱动,再升级一下BIOS。结果都是徒劳,还是拆机看一下声卡的工作条件吧,

最终让我发现,声卡ALC270没有供电,VDD 5V更换U27后,好了

网友:
你这能报多少钱

网友:
有的声卡问题还真不好修

网友:
没有声音肯定要先查声卡芯片的供电的啊?

网友:
运气真好,钱没少收吧

网友:
楼主思路清楚,修机不管什么问题,找问题的方法很好。

网友:
     呵呵  lz运气还是不错的啊 修的是声卡供电。

网友:
我是装WIN7就可以了

网友:
还好,要是断线就难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