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基带及信号维修

楼主(2015-06-08):
基带部分由基带电源 、基带、码片组成,出现无基带的主要有三个方面导致:

1,进水机, 这个基带电源有电池电压直供,进水很容易短路烧坏, 通常表现为漏电大电流, 发热厉害,因为这个ic没有封胶, 更换就容易多了, 所有无基带的第一时间检测,如果是漏电短路的按漏电的方法查到短路的元件更换, 主要是电源及周边的电容短路, 检测没一个电容的对地阻值,如果没有短路检测电池电压有没有到位, 检测周边的电感是否开路, 更换电源。

2,基带虚焊导致, 因为旁边没有螺丝, 摔的时候这个角落就容易虚焊, 跟iPhone5一样, 重装基带cpu。

3,码片资料的丢失, 如果是完全丢失那就没办法了。

iPhone5s信号部分机构跟iPhone5差不多,进水机无信号主要是供电不正常导致的,

1.基带电源发霉短路可更换解决,

2.基带电源输出射频的供电有电路或者开路, 短路的主要是旁路电容, 检测旁路电容对地的阻值, 有短路的可以拆掉, 开路的只要是由电感引起或者基带电源虚焊引起, 可测量每个电感, 更换坏的电感或者电源。

3.进水短路导致无电压供给功放,可短接解决。

网友:
讲的挺好 学习了

网友:
业界良心,写的不错,多多写,增加知识

网友:
都是实际经验,值得参考学习

网友:
真的厉害学习了,谢谢大师分享经验

网友:
这种好贴子不多,必须顶

网友:
棒极了 值得学习

网友:
收藏学习,好多东西还是要用笔记下来,才不会忘掉

网友:
讲得很好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都是实际经验,值得参考学习都是实际经验,值得参考学习

网友:
学习了,虽然对修这方面没有多少的信心

网友(2015-07-08):
5S进水知道应该是基带CPU短路不过不敢搞怕搞不定呵呵!

网友:
网上 找的  不过 你拿个5的图来说  5s

网友:
好贴  收藏了       以后看

网友:
请问大师,不开机出现白苹果闪动图标,是不是基带问题呢,谢谢

网友(2016-01-07):
学习了  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
业界良心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经验很足!技术很好!!

网友:
虽然没怎么接触这种问题,但是先膜拜先

网友:
好思路,很值得学习

网友:
两个无基带的都没修好

网友:
先收藏 需要的时候可以看

网友(2016-02-15):
不错,喜欢你这样的帖子

网友:
这个是维修思路,总结得很好

网友:
维人修经验,很宝贵的,值得学习,感言分享

网友:
可以正在学习 手机中 可以借鉴一下楼主

网友:
很好 虽然 看不懂 但是还是值得学习

网友:
初学者,看完楼主的金贴受益匪浅,谢谢分享

网友(2017-08-20):
感谢楼主分享,现在修5s的人 越来越少了,机器不值钱了,但技术永远无价

网友:
学习了 厉害业界良心,写的不错,多多写,增加知识

网友:
老司机值得学习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写得很好哦。感谢楼主和大家分享技术资料

网友(2017-09-20):
受教了,争取早日赶上!
良心

网友:
手机还是手工第一位啊,理论的话 必须在手工过关的基础之上加以学习,才能修炼成功

网友:
写的很全面,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了,总结的很全面,楼主很用心

网友:
可以不错,特别适合没有理论知识的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