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700 8分 屏

楼主(2015-06-08):
今收到 同行送修hp c700机器一台 说是屏幕显示8个画面 直接给报价说是显卡问题因为以前碰到过很多 ,拆机维修,拆开之后看到是集显就感觉不妙。先换内存,屏, 加焊北桥 均告无果。就不知思路在那啦 希望遇到过此类问题的师傅 指点迷津!
显卡

网友:
补充:vga外接显示器 正常!

网友:
集显也出这个毛病??你换个屏线试试看。或是屏,再或是桥?

网友A:
屏线 或BIOS试试
he伟
这个本 不是咱们国内的 找不到bios 和屏线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 或BIOS试试
这个本 不是咱们国内的 找不到bios 和屏线

网友:
屏线有问题吧

网友:
可以先换屏试试 集显不爱出问题

网友:
测测屏线 ,重置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