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0e5u开关板上的电容是多少

楼主(2015-06-08):
客户送来一台三星270e5u说点不亮  拆开一看开关板上有一个电容掉了不知道是多少   请问有谁知道啊

网友:
405(大字)
pc(小字)
330(大字)
6(小字)
手机像素不行,只能提供这么多

网友:
谁有这个板子的图纸啊

网友:
发个上来,一起研究下

网友:
你就装个330的滤波电容就可以了,黑的扁平的那种,这个是给USB接口供电滤波的,不影响触发。三星的开关要多按几下

网友:
330   6.3

网友:
6.3v 330uf

网友:
USB 5V电容,,,你看着办

网友:
不亮跟这个电容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