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SDRAM 请问红色部分的电容是多少容量的呀?

楼主(2015-06-08):
SDRAM:256M 双面
其中红色部分的电容是多少大呀? 我知道周边电容是 0.1uf 的,但是这红色部分肯定不是这容量,谁知道吗?谢谢亲!

网友A:
带电容功能的万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电容功能的万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我就是用万用表 17B 测量过,没有任何反应!而0.1uf 的确有数值,所以我就不明白了!SDRAM的内存条上 会有 几pf 的电容吗?

网友B:
假金士顿,我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金士顿,我倒

怎么辨别真假呢

网友:
我也说一句LZ什么设备还在用这种古董

网友:
SDRAM 没人用了吧

网友:
看做工像是假的

网友:
这种内存还要个修

网友:
容量应是  104

网友:
红色部分应该是贴片电阻

网友:
找一个体积差不多大小的 焊上去就可以

网友C:
我已经肯定确定这个位置的电容不是104了,我找了同位置电容测量过!应该是个很小的 ?PF 容量的,因为用17B 万用表无反应!我用22pf替代也不行!

网友:
维修还有价值吗

网友:
这个还有用吗?

网友:
颜色深的似电阻多些吧,体积这么大,不像几P的电容。

网友:
从内存上拆个大小差不多的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肯定确定这个位置的电容不是104了,我找了同位置电容测量过!应该是个很小的 ?PF 容量的,因为用17 ...

拆下来用电容表量的出来,在板上用万能表是量不出来的,万能表不是万能的,测什么东西都要相信专业工具。还有,那个师傅教你在板上测电容的,在板上测电压是准的,测电阻是大概值,测电流是需要切断线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下来用电容表量的出来,在板上用万能表是量不出来的,万能表不是万能的,测什么东西都要相信专业工具。 ...

电阻能在线测量,只是阻值受周围电路影响!但电容是不能在线测量的,必须拆下测量!这是最基本的常识!还有人不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