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5-06-08):
《只是简单的CPU供电问题 ,高手可以略过,呵呵》
今天闲来无事 翻出来以前的板子准备练习一下跑线  一个同行拿过来了一块主板  说帮帮忙看看这块主板  上电就掉电压  CPU有两个电感出来了 我就焊进去了  一试还是不行  我就接过来了  县大概看了一下外表没有掉件的
刚说量量阻值呀 他在这待着不走  说看看  好吗  咱也就不按部就班的量了  大概量了量没有短路直接上电  刚开始没有查CPU12V小供电  看看别的电压怎么样  他在一旁看着说了  没有查这个插头  他就下手了说要插上  我赶紧篮下了  说这位是我故意不插上的  上电没事  紧接这就插上CPU12V小供电  一上电 立马就掉电再次触发就触发不了   到了这就大概知道哪出毛病了  为了省事 开动风枪吧所有的上管卸了 在量看有没有击穿的  ,等量到低三个的时候 ,哈哈 ,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一个MOS管击穿了    不怕出问题就怕问题不出来 ,击穿了好办,咱就摘料板一个MOS管过来,,,  三下五除二 吧五个MOS管就焊回去了   心里想 秒杀呀哈哈
等把CPU 内存 插上 测试的时候傻眼了  不跑马  ,一看心里傻眼了  就知道没这么简单  。那就接着查  内存供电 1.9V正常  VDDA电压2.49V正常 看看CPU电压 0.5V。。。。。。。。。哦 ,没出CPU电压呀  不出来那就看看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吧  VCC   EN   电压都出来了  《这是后来补发的当时没有拍照 各位看官就凑合这看文字吧,没办法补拍了》《一来呢是记录自己的心得 二来呢就是让看见这个问题的一个借鉴经验吧》《》条件都正常了  那估计就是芯片不良吧 正好手里有一快梅捷的主板一看供电芯片 一样的测试了一下 cpu供电出来了 那就他了 用风枪吧这两个芯片互换了一下   供电芯片型号RT8855
在看了下芯片还有没有虚焊的 ,检查了一下没有 就上电测试。。。现在秒了  呵呵完美亮机

网友:
从场管击穿,再到不出CPU供电,不错

网友:
楼主挺快速的嘛

网友:
我是小白    CPU芯片怎么测量电压

网友:
楼主写的好详细啊

网友:
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就查看芯片的PDF来测量他的工作条件呗
要是都满足了 还是不出电压就代换下芯片来验证下是不是芯片坏了
反正是我这么个思路
不知道大神们什么思路呢
要是路过了看到了
就说说大神们是怎么快速判断的
也好让我们小白也学学高招呵呵

网友:
cpu供电管不会平白无故损坏,一般还有驱动ic不良

网友:
CPU这种供电芯片基本上都是一起烧的不然很难烧坏

网友A:
厉害大哥    为什么要把上管全部拿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大哥    为什么要把上管全部拿掉呢

拿下上管测量阻值是为了结果更加准确,在板上测量会受到相连下管阻值变化影响.

网友:
这样的老板子,很少整它了.

网友:
就当练手了
也是同行的板子
要是修补上多丢人呀
呵呵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B:
今天修一个联想G31T主板,也是CPU不出电压,但是由于焊接电压管理芯片技术不太过硬,没有再修下去。不知楼主焊接这类芯片有什么技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修一个联想G31T主板,也是CPU不出电压,但是由于焊接电压管理芯片技术不太过硬,没有再修下去。不知楼 ...

取下坏的芯片,用吸锡线加烙铁托平焊盘,然后在 焊盘上加点松香或助焊膏,然后用镊子夹住新的芯片与焊盘位置相对应用烙铁调整至一定温度焊接就行了,注意焊接贴片元器件温度不能太高,不然就损坏元器件。

网友:
直接在线测GS

网友:
好好好,楼主修得快。技术不错

网友:
CPU电压不出我很少去测驱动管好坏 学习了

网友C:
为什么要把上管全部拿掉
neco
这是楼主的维修方法,这里上管击穿的话,也会影响CPU 4-PIN接口正常对地阻值。
详情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学习了

网友:
主要是我的万用表蜂鸣党不太好用才摘下来测的

网友:
思路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
楼主发图不容易啊,有分的赶紧给加点吧

网友:
吊爆了~我也准备把上管都拿下来测。

网友:
已经不嗯那个加分了,阿磊

网友:
楼主高手 佩服啊

网友(2015-09-25):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把上管全部拿掉
这是楼主的维修方法,这里上管击穿的话,也会影响CPU 4-PIN接口正常对地阻值。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啊

网友:
高手在人间,

网友:
是这样修的了,不过没必要全部拆上管

网友:
不错 详细那东西修时一般很少管

网友:
MOS管单独损坏的情况很少,大多数都是因为PWM芯片工作不正常才会导致烧MOS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