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65南桥开机 滚动条不停的滚动,进不了系统,或是蓝屏

楼主(2015-06-08):
HM65南桥开机 滚动条不停的滚动,进不了系统,或是蓝屏,百分90,CPU问题,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问题,第一个先换CPU试机。。。

网友:
爱坏的CPU一般是什么型号?

网友A:
二代的,I3多一些,特别是B470那种坏铁壳的

网友:
联想 G470 B470 V470

网友:
CPU供电异常也会引起。

网友:
滚动条一直跑,不进系统,一般故障锁定在SMI中断信号

网友:
外围多一点吧

网友:
现在分享INTEL的I系列CPU真的容易坏?INTEL也不行了?

网友:
没遇到过,一般都换南桥

网友:
呃呃呃,这个也行?

网友:
二代三代比478的坏多 了

网友:
楼主这么肯定,那么你何不多举几个笔记本型号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吗?
也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
这么肯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代的,I3多一些,特别是B470那种坏铁壳的

对,,,Y470和B470一样

网友:
是不是CPU内的集显不良造成的呀

网友:
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B460的  cpu爱坏!

网友:
这故障多发生在G470或者B470,修过多个了

网友:
一代遇到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