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源维修中,一般买那些配件,谢谢

楼主(2015-06-08):
请教一下,电源维修中,一般买那些配件,谢谢各位师哥师弟指点
我想试下维修电源,也是为了更好掌握开关电源知识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5A的,,,,复合二极管,,,,保险管,,,,电容是最常用到的,25V 1000UF

网友:
保险  压敏电阻 电容 桥堆 二极管 电源芯片 电源管  电压比较器 PMW脉宽调制芯片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备点电容。其他的配件都是拆坏电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备点电容。其他的配件都是拆坏电源的。

张老师,能不能给点详细的型号呢,因为我对电子元件型号不是很懂,麻烦您,谢谢。
我看过您的帖子,知道了您提到的13007,13009,别的都不知道了,光耦和431,和液晶维修里的通用的吧?
还有几个和431很想象的三脚元件,但上面的标识和431不同,请问这种也是431吗,和431是通用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张老师,能不能给点详细的型号呢,因为我对电子元件型号不是很懂,麻烦您,谢谢。
我看过您的帖子,知道 ...

300V整流二极管  待机场管  主开关管13009   三极管c945  二极管4148  光耦和431电源里基本是通用的。多备点坏电源。在坏电源里拆。 一般备点电容。牌子黑金刚的温度105度  50V\1UF   2.2   4.7   470   10V\1000 2200  3300   16V\1000 2200  3300  25V\1000  2200  3300   400V\68  400\100  120 450v\180  200V\470  680  很多电容也可以在看起来比较新垃圾电源里拆。(垃圾就是50元的那种电源)5A的保险管就可以了。IC一般废板有就拆。没有在买。

网友C:
张版说的对,电容一般要用新的,其他大多可以在废板上拆,ic3842易坏,以及s极上那个检流小阻值大功率的电阻要备点,光偶也要。多收点废电源(本地也就5—10元一个一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V整流二极管  待机场管  主开关管13009   三极管c945  二极管4148  光耦和431电源里基本是通用的。多 ...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
不客气。充电器  适配器  我什么电源板都收捡  上面很多东西都可以拆 不需要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张版说的对,电容一般要用新的,其他大多可以在废板上拆,ic3842易坏,以及s极上那个检流小阻值大功率的电 ...

没有错,买新的零件还不如多收点废电源成本上也低些,只是需要多费工,拆下来后还需要测量好坏,就算新的也是需要测量好坏。。。

网友:
拆了四个坏长城电源,竟然有三个是假FPC

网友:
主要是电源芯片,和开关管,其它都好找

网友:
不用先备许多元件,可以在维修中,自己发现什么常用就多备点,而且维修多了,会有很多板子可以折件

网友:
你买的也是人家拆下来的!

网友:
楼上已经说很多了,有条件的话还是补些13009吧

网友:
维修台式机的atx电源,就备用点常用的电容然后回收一些坏的电源拆件用就够了,如果修液晶电源,保险,大滤波电容,整流桥,开关管,一些常用的电源芯片等等。

网友:
稳压管不好找

网友:
修多了, 自然就知道什么东西需要背着呢

网友:
三极管  13009 c1815 a1015  c5207
ic  3842 494 339 393 FSDH0270RN
电容 200v 470uf  400v220uf  16v2200uf   50v 4.7uf  25v470uf
稳压管 6.8v 5.1 5.6v
tl431  pc817

初级维修有这些就差不多了,备点坏电源拆其他吧

网友:
多备点坏的电源即可...........

网友:
三极管  13009 c1815 a1015  c5207,请教这些都是可以互换的吗?

pc817是不是外形很象431的一种元件,他们二是可以互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