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a1466不充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5-06-08):
  如题 接修一台苹果a1466不充电,说到这款机器,我修了有好几个了  但都是暗屏    换升压芯片好的,说到不充电,以前研究过 苹果的充放芯片6259确实容易坏,在什么都没有查的情况下,直觉告诉我 为了节省时间,先换一个先,然后,开机进系统,可以充了,这个帖子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告诉我们苹果的机器不充电,不妨先换一个6259先,可以省好多时间!

网友:
以后可以秒杀了.........感谢LZ...........

网友:
虽然故障不难! 但也算是经典

网友:
楼主你这是直接秒杀苹果机器啊

网友:
对,没事就多换换,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  以后遇到就可以直接秒了

网友:
以后可以先考虑这个看看

网友A:
升压芯片是那个呢?

网友:
对 看图纸太麻烦,直接更换快

网友(2015-07-16):
经验维修省时间呀

网友:
路灯亮吗、、、、

网友:
感谢楼主,遇到过夜市换这个6259好的,的确爱坏

网友:
那个6259的确容易坏 不过淘宝上卖的不好焊接啊  还是拆机的好用

网友:
看来真的是个通病,哈哈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压芯片是那个呢?
你拿图纸和点位图对照下,不就能找到了啊,一般就在屏接口附近,我记得型号好像是LP8550吧

网友:
一般修机器思路都是这样,哪儿坏修哪儿,没有声音首先想到的就是换声卡芯片啊,不充电肯定想到的就是换充电芯片啊!不行的话,再查,效率会快点的啊

网友:
感觉苹果的机子问题也不少

网友:
那机器,升压芯片不太好换,BGA封装形式的,我上次遇到一台,换了两块芯片才焊好!

网友(2015-08-16):
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会好

网友:
确实 而且这个好像还没A1278我也修了 我就是加焊一下

网友:
我的A1466 6259短了,换后还是没能开机

网友(2015-09-15):
单刀直入不错,下次试试

网友:
这帖子发的,好简洁

网友:
对有时候为了节育i时间,可以换一下。。。。

网友:
充放电芯片有哪些条件吗?看条件决定换芯片吧

网友:
楼主直接说6259,大家还有很多人没有修到过苹果的,可能会有不理解是什么芯片的,最好截个图说明下

网友:
我就纳闷了,它没充电还能开机??

网友:
楼主你这样可以秒了

网友(2015-10-19):
不充电的话,他原来的电源灯亮吗。。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如果是通病就好。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