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掉电

楼主(2015-06-08):
HP DV4  INTEL 独显,拆开裸板,开机电流到0.42A的时候掉电,看坛友以前有碰到过,好像没解决,发个帖纪念一下。
总感觉我家领导眼睛有显微功能,到手没几下,看到有个小芯片烂了一半,CPU 旁边的 jp8004,从料板上找个一样的焊上去,电流蹭蹭上去了,1.0几安没显,晕哦,还有其他问题,换CPU,换内存,  结果内存是坏的,换了内存亮机。

网友:
图片怎么没上去,2M大小而已,这是焊好后的图片,具体就是4楼5楼讲的晶体场管,BGA封装,一共有5个焊位,两个是空的

网友:
晶体芯片 坏的蛮多的

网友:
0.3 0.4掉电一般都是CPU电压没出来,你说的是那个镜面的场管坏了么,图没大看明白,那种镜面的场管坏,我也遇到过一次

网友:
还BGA封装,什么芯片?

网友:
好技术一生难求

网友:
细心决定成功?

网友A:
这个玻璃芯片坏了会变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玻璃芯片坏了会变色吧。

遇到过一次没有变颜色 也是坏了

网友:
活都像这样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