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 b460 维修经验

楼主(2015-06-08):
v460 b460 除了乌龟壳好坏 最近还遇到待机芯片坏 换了后EC rom 也坏了。 希望大家以后维修中注意。,
维修经验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的

网友:
老生常谈的事情了,为这个,我换板都换了好几块,有的铁壳烧的严重的,板子都糊了,有的CPU也坏了

网友:
y这算通病了

网友:
很多见的通病了 铁MOS坏 470也是

网友:
its ccomon problem of this board

网友:
遇到好多了 都是这样 ,又一次cpu也坏了

网友:
我这个不小得是焊没有焊好。还是CPU坏,就是不跑马

网友:
B460页这样 不过一般能修复就不容易返修

网友:
这个机器修多了就知道是通病了

网友:
待机芯片坏是因为C壳有个海绵容易潮湿引起腐蚀

网友:
v470的铁皮上管烧成这样了连cpu也烧了

网友:
这有事通病吗。。。楼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