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电脑画面跳动?

楼主(2015-06-08):
联想家悦主机能开机进系统打开网页文字跳动重叠乱码显卡内存均换过故障依旧主板型号L-ARS760C1想刷BIOS但没有找到求高手指教或提供相同型号的BIOS感激不尽
刷BIOS

网友:
这个跟主板没什么关系吧。是系统问题咯

网友:
只是开网页有问题?有没有玩下游戏?也要排除显示器的问题。也可能是桥,CPU过热或电容问题

网友:
可能是主板的北桥芯片虚焊

网友:
系统换了N个所以肯定不是系统的事集成显卡和独立显卡都是一样的故障现象多以打算先刷下BIOS可手里下载积分不够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