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EPS1250DA(90 )电源维修

楼主(2015-06-08):
今天收到客户一台长城GW-EPS1250DA(90 )的电源!问题是不通电!拆开电源后发现场管炸坏!保险烧断二极管坏!更换后接上灯泡发现还是短路!经量测没有短路的地方!估计是芯片烧坏了!这个电源比较特殊!是稳压电源!有5V电压电流要求是30A12V要求是20A5V待机电压为3A要求比一般电源要求高!有维修过此电源的大师吗!指点一二!

网友:
300V短路 一般不会是芯片短路。查容易短路元件有。整流桥 压敏电阻  大电容 开关管。

网友:
就是先查大功率的元件

网友:
大功率的元件已经更换完毕!MOS管保险等量出来短路的部分已经用其他的代替完毕!但是接上灯泡提示还是短路状态!所以怀疑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这个电源比较贵在淘宝网上卖到2000人民币!维修有困难!望各位大师级别的给给提示!

网友A:
短路好查,逐一断开怀疑的元件直到不短路为止 .........

网友:
搞来我帮你,扣,893397440

网友:
驱动也可能烧了

网友:
这种大功率电源结构比较复杂,需要经验和理论都扎实才能搞定.............

网友:
先从初级开始查起吧,炸保险可能涉及很多方面的,我就试过换了6个地方元件才修好

网友B:
现在还是没解决 !没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是没解决 !没方向

楼主加油呀..................

网友:
我修过的几百台中,有几台,都是变压器坏的,对,你没听错,是变压器,主变压器短路,这货也太坑了。
为什么会有修这么多,都是矿机用的。

网友B:
变压器?变压器很难坏的啊!我修过很多显示器的电源从来没有坏过变压器啊!在说有没有可以替换的变压器啊?我这里没有功率这么高的变压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变压器很难坏的啊!我修过很多显示器的电源从来没有坏过变压器啊!在说有没有可以替换的变压器啊? ...

先不要考虑变压器,很难坏的,先从别处入手.......

网友(2015-07-10):
无从下手啊

网友:
解决了没有

网友:
上串灯大法既然还短路那就拆下变压器仔细检查了。

网友:
没进展!它这种属于软击穿!查不到的!之前修过普通电源时出现过软击穿小的二极管稳压二极管三极管场馆电容等都有过!但是就是查不出来问题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好查,逐一断开怀疑的元件直到不短路为止 .........
按都断掉 300V 去的 辅助变压器 和主变压器的供电 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