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3SD 有3V 5V 不触发

楼主(2015-06-08):
   华硕 K53SD 有3V 5V 不触发 开关3.3V 触发有跳变 测量I/O工作条件 需要哪些呢 现请教各位。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排阻问题1

网友B:
先看看EC供电 时钟 复位   再查下南桥的条件

网友:
再查下南桥的条件

网友:
SUS_PG看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跳变到IO,你看NBSWON#  有没有跳变!  IO的PG,供电,开启。

网友:
华硕机器 不开机 先刷个 BIOS 看看    我修过好几台  一刷就好

网友:
VCC   RTC   CLK    ACIN   LPCD等等

网友C:
对了还有LID信号

网友:
BIOS 时钟复位lid acin_oc#供电

网友:
RTC电路 晶振 EC供电 等等

网友:
南桥旁边的电容换了不好象有通病

网友:
今天修了这个机器,刷BIOS好了,不过我那台电流跑得欢快呢,8M的BIOS特容易坏

网友:
看   EC  到  开关键  的  低电平  信号   NBSWON#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了还有LID信号

请教LID跟触发有关系吗?不要简单回答我哟

网友:
走时许  就可以   :

网友D:
建议楼主先刷个blos

网友:
BIOS刷过了  不行 I/O 11脚 VCC 没有电压 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先刷个blos

BIOS刷过了  不行 I/O 11脚 VCC 没有电压 不正常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排阻问题1

I/O 11脚 VCC 没有电压 不正常吧! 按原理说11脚 3.3V电压 我在跑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EC供电 时钟 复位   再查下南桥的条件

BIOS刷过了  不行 I/O 11脚 VCC 没有电压 不正常吧!

网友:
应该是通病 。。

网友:
本来就没有吧

网友:
谢谢了啊 。。。。。。。。。。谢谢了啊 。。。。。。。。。。

〆鹧鸪﹏哨、 -5 淡定

网友:
3/5V芯片的PG到EC这段重点查

还有16楼的 LID和触发有关系

网友:
这机器都没图纸,我手上也有一片,刷了BIOS不好使,EC也换了。没图真是无解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I/O 11脚 VCC 没有电压 不正常吧! 按原理说11脚 3.3V电压 我在跑线路

借个楼。。 14脚 EC_RST 17脚LID 67脚SUSPWR_GD 120脚 AC_IN_OC# 56脚EC给南桥的开关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借个楼。。 14脚 EC_RST 17脚LID 67脚SUSPWR_GD 120脚 AC_IN_OC# 56脚EC给南桥的开关信号

你好 56脚 120脚无电压 有时可以开机  郁闷的很 不知道周边 哪个原件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