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AIR A1466进水暗屏之改升压小板

楼主(2015-06-08):
前几天接了台MAC AIR A1466

说是进水不开机,,就没上电,直接拆开,清洗,加焊,,OK了之后,发现暗屏 测试发现J8300(屏接口)的3、4脚只有8.5V,,那么说,就是没升压了,点不亮背光,于是追查信号,

是这个芯片控制升压的,查了下,供电有了,,EN也有了,,,PWM只有1.02V,不知道对不对,就用示波器打了一下,有正常的方波,峰值是3.48V,应该OK,但是还不放心,就把这两个信号连到一块,PWM电压升到3V,但还是没升压,升压二极管和电容都已经换过,怀疑芯片挂,就订芯片,两天后新片到了,,就把芯片换上去,(说真的,这种BGA的小芯片,而且主板还没有任何标识,真有点难度呢,呵呵),,换好之后以为能够正常,谁知,还是一样

真是头疼,过了一会,突然想到,既然苹果的本子把升压设计到主板上面,那么屏幕上面就不需要升压了,屏线接口3、4脚也就是直接到灯条的看了看图,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

6个反馈,说明灯条是6路的,,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可以自己改一个升压电路上去,有这个想法就动手,选材就用笔记本碎LED屏幕

找到了屏幕,看了下,确定是6路的,经过一番折腾,以下是搞好的

看着线挺多的哈,,笔记本屏幕上面的升压部分就这么一小块,方便放

好了,就这样完工了,,飞线一共飞了10根线,分别是:
主供电、接地、开启(亮度调节跟开启连到一块了,所以就飞了一根)、升压后的电压、6根反馈
苹果本子也最喜欢暗屏了,,以后遇到没修出来的,就可以这样搞了,呵呵,,
换下来的碎笔记本屏幕还是有用滴本人表达能力不足,有不懂的地方或者不对的地方尽可说出来

感觉有点用就加点分鼓励一下吧,谢谢

 会员11357372元2023-2-6 17:57

网友A:
学习了    不知何时修的到

网友:
这个修理犀利,理论实践功底扎实,修东西就该这样,举一反三

网友:
楼主好样的!这样也能解决问题啊!

网友:
写的很不错,下载分真的不够用啊。

网友B:
找块废屏剪下来,飞3根线就行了

网友:
这种维修方法也可以,学习到了

网友:
狼哥  真牛逼 这都 想到了

网友:
大神啊,看上去真的很牛逼啊

网友C:
直接飞个19V过去不久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块废屏剪下来,飞3根线就行了

不需要反馈吗?

网友:
精华!

理由如下
苹果暗屏在维修中多见,楼主的方法属于曲线维修,不过简单效率
且该贴表述清楚,有很强的实用性

必须精华了

网友:
苹果修的少,不过楼主表达的看明白了,原来苹果的屏不是用升压的,在主板上呀

网友D:
楼主确实很有才,但苹果的暗屏其实很好修的,不建议你这么修,我在想你这么把他固定好。

网友E:
楼上厉害   一般都是在屏上面该的  直接加上一块   苹果的没空间    领教了

网友:
这个修理犀利,理论实践功底扎实,

网友:
学习中。。。。

花晨月夕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牛逼 ,苹果都可以了。。。。。。

网友F:
改板是成功了,可是一点都没美观啊?客户要是看到自己本里面有只这么大个的蜘蛛会同意?

网友:
狼哥,牛逼尼!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借鉴了,也可以举一反三啊

网友:
还没修过苹果呢,牛逼大哥

网友:
一屏暗的机器搞成这样,不知是简单了,还是麻烦了

网友:
真是高手 太牛b了

网友:
都可以剪板维修了

网友:
这都可以啊 记得上次修一个dell进水 15V升压起不来也是剪板 苹果没搞过

网友G:
楼主真的牛,修好了就是王者!但是我想:苹果升压芯片光有供电和开启是不工作的,还得有调节信号与总线控制信号。

网友:
厉害,来混下下载分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改电路

网友:
外接的升压电路开启怎么找的?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中,以后遇到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把问题弄得好复杂吧。

网友:
140LED屏暗我就喜欢这样改

网友:
这样改,隐患很大啊。

网友:
功底扎实,有才

网友:
学习了,此故障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有的客户不能接受,上次遇到一个,飞了线说不稳定,就没搞了

网友H:
这么大一块板好不好放啊,苹果空间这么小
always668
我已经装好了,,我用的线比较长,,,而且笔记本屏幕的逻辑板比较薄,,我放到了电池上面,毫无压力
详情

网友:
楼主的曲线维修方法值得肯定,但是这样维修麻烦事多。如果排除了升压芯片的故障后还有问题,这个信号LCD_BKLT_EN是很重要的,升压芯片是否工作,跟这个信号以及相关电路有直接的关系。苹果机器由于结构设计的原因,往往导致进液体的机器,损坏的电路大部分在:屏接口插座,升压芯片,场馆,北桥。

网友:
大师牛逼啊,学习了了

网友I:
很牛逼 我不知道你打算怎么放啊
always668
这个不用担心,,我用的线比较长,,,而且笔记本屏幕的逻辑板比较薄,,我放到了电池上面,毫无压力
详情

网友:
被客户看到了 就不好了 不美观

网友:
技术帖,有很大的借见意义

网友:
楼主基本功很扎实呀 必须加分

网友:
学习了,这样也能搞好,

网友:
以前修过一次,没修好!~~~~~~~~~~~~~~

网友:
你这样修不怕出问题吗?苹果空间本来就小。而且这个升压板也是很容易坏的呀。你这么一鼓捣钱是到手了。可是你让我们维修界情何以堪。怪不得现在的客户都不相信维修的人。你说这么个整法,客户是不是宁愿多花钱把主板搞好而不去改装呢
always668
客户为什么不相信我们维修的人,打听清楚再来回复
详情

网友:
技术过硬 真心羡慕

网友:
亲 ,这个芯片几块钱 直接换多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客户为什么不相信我们维修的人,打听清楚再来回复

呵呵那你倒是说说看啊

网友:
这问题已被攻破。。。。。

网友:
先顶一下,晚上回去仔细看看

网友K:
这样改如果面板上没有标EN 和PWM那就要有芯片资料才行哟。。。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样改如果面板上没有标EN 和PWM那就要有芯片资料才行哟。。。

140LED屏幕的5、6两脚就是开启和亮度调节,顺着这两根线就能跑到芯片,,通常中间都有电阻的,能跑到电阻上面就行了

网友:
赚大了啊  哈哈

网友:
牛,思维活跃,想别人想不到的

网友:
我只想知道报了多少钱·~~

网友:
技术过硬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C:
直接飞个19V过去不久行了

苹果主板上没有19V

网友M:
借鸡下蛋,值得学习,但放在哪是个问题

网友:
还没修过苹果 看着很给力

网友:
厉害.还没有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M:
借鸡下蛋,值得学习,但放在哪是个问题

我已经装好了,,我用的线比较长,,,而且笔记本屏幕的逻辑板比较薄,,我放到了电池上面,毫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确实很有才,但苹果的暗屏其实很好修的,不建议你这么修,我在想你这么把他固定好。

我已经装好了,,我用的线比较长,,,而且笔记本屏幕的逻辑板比较薄,,我放到了电池上面,毫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厉害   一般都是在屏上面该的  直接加上一块   苹果的没空间    领教了

我已经装好了,,我用的线比较长,,,而且笔记本屏幕的逻辑板比较薄,,我放到了电池上面,毫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板是成功了,可是一点都没美观啊?客户要是看到自己本里面有只这么大个的蜘蛛会同意?

本子是同行的,下面乡镇发过来的,客户怎么能看到?,,,而且我已经装好了,,我用的线比较长,,,而且笔记本屏幕的逻辑板比较薄,,我放到了电池上面,毫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真的牛,修好了就是王者!但是我想:苹果升压芯片光有供电和开启是不工作的,还得有调节信号与总线控制 ...

呵呵,调节信号查了,万用笔测只有1.02V左右,用示波器测,可以测到一个0V到3.48V的一个方波,不知道正不正常,而且我也飞了电压,,还是不行,,,总线控制信号倒是没测,说到底还是苹果的机器修的少,,呵呵,,这要多向你请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么大一块板好不好放啊,苹果空间这么小

我已经装好了,,我用的线比较长,,,而且笔记本屏幕的逻辑板比较薄,,我放到了电池上面,毫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很牛逼  我不知道你打算怎么放啊

这个不用担心,,我用的线比较长,,,而且笔记本屏幕的逻辑板比较薄,,我放到了电池上面,毫无压力

网友:
修得相当牛逼,基础扎实,要这样首先得会看图纸,看不懂图纸的就别不要搞了,楼主高手!!!!!

网友:
楼主技术很厉害啊

网友:
狼哥  真牛逼

网友:
不是太懂。。。。。。

网友:
上次这样弄过没弄亮

网友:
苹果图纸名称没看懂

网友N:
机子里有空间放这个剪板?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机子里有空间放这个剪板?

这点空间还是有的,笔记本屏幕的逻辑板很薄的,我飞的线也不短,,放到了电池上面,毫无压力

网友:
原先的板子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换了芯片没好?

网友:
下次别人修的时候都一头雾水,楼主能把改的详细方法告诉我们么

网友:
升压电路在主板上面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飞个19V过去不久行了

苹果的机器是在主板上升过压的,一般是24V左右,有大机器可能是32V左右

网友:
还能放进去吗  主板   不过 真是用心啦

网友:
LED升压板可以随便剪的吗?旁边的线都没有用的吗?还是要注意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不知何时修的到

班子把飞线表达的不是很清楚吗

网友:
要接六个反馈吗

网友:
苹果高大上的,学习了

网友:
这些线不是一般的多啊

网友:
一直都是修灯管,改高压条,这个是最通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苹果主板上没有19V

普通机器升压都是需要32V的

网友O:
其实都一样 只要细心

网友O:
要是有图纸  就更好修额

网友:
引用 网友O:
其实都一样 只要细心

特别是查找故障点的时候,一定要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O:
要是有图纸  就更好修额

对于我来说有没有图纸都一样?我不会看图纸呀?

网友:
人才呀!这样改也行!以后市场上会有LED升压模块卖就好了。也是商机啊。

网友:
不是苹果的话,放到屏后面,排线直接插到费屏的接口,

网友:
狼哥,挺厉害,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借鉴,

网友:
楼主 在吗 求救

网友:
完全没看明白  不懂屏信号

网友:
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
楼主理论强这样都可以改

网友:
飞这么多线,就怕人家下次拆了

网友:
学习到了 不过线要处理好 不然就会

网友:
这方法,会不会太麻了

网友:
主要是怕安装不上

网友:
反馈怎么接,请问。

网友:
精华的 就是有用。

网友:
lz这样以后容易返修吧

网友:
不是一般的人能弄好的

网友:
我这个也是暗屏!但是没进水的 发现这个机器好多暗屏啊 是不是有什么保护电路保护了啊? 应该有通病吧 下午下午把机器拆开看看 修补好的话我也试试这样改 哈哈

网友:
不会烫吗?前阵子改过一个背光会抖的,改完不会抖但非常烫。。
后面直接修好了。。

网友:
来自: 浙江宁波
第一次看有点模糊,先收藏,以后多看就懂了

网友:
笔记本屏升压电路怎么看

网友:
下次遇到这个问题可以借鉴一下 谢谢楼主

网友:
小心客户找上门来,以前遇到一客户发飙,说怎么修的将主板搞得跟蜘蛛网一样

网友(2015-07-08):
这样搞,不可靠。由其是飞线再到接口。其实有点时间的话好好的把背光电路分析下。这才是王道。至少我遇到不少背光电路绝大多数都搞定了。使我在这块电路更熟练,更准确。

网友:
这种该法会不会有后遗症了 比如烧主板啊

网友:
好厉害呀 领教了 以后要往改线方面学习

网友(2015-08-13):
放进这么大的蜘蛛 真是个隐患呀 要是短路 就麻烦了,还不得来找你和你发飙呀

网友:
看到好多升压电路出问的暗屏但我就是看不懂

网友:
这个办法好

网友:
太厉害了,看了头都疼

网友:
来晚了  加不了分了  只能顶一下

网友(2015-09-17):
我有一台苹果1369的升压刚开始19.8v后来慢慢降到8.3v,现在修的暗屏没东西看,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升压芯片的pwm南桥发过来的没有电压。

网友:
刚接了一台也是进水 电压8点几没升压暗屏的,难倒也要放个蜘蛛进去吗

网友:
技术不错呀  学习了啊

网友:
强   请问楼主,,是那块小板升压来的电给背光吗?

网友:
不错!分享经验啊 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

网友:
飞了这么多,我在好奇怎么好多余的那一坨装进去?

网友(2015-11-04):
楼主,我现在也修到一个是苹果A1286的机子,也是暗屏,换过升压芯片也是一样,对楼主自己改的升压小板,很感觉兴趣,想明天自己试下,但是有几点不明白,主供电是多少V的电压,EN用的是升压芯片A3脚的电压吗?还有那6路反馈,有顺序吗?

网友:
首先说你那个剪板要正常工作,给它的主供电是多少V,开启用的是升压芯片的A3脚,升压后的电压是多少V,你测了吗

网友:
我想说:楼主,你查反馈电路了么,这个机器反馈断线的可能性很大的

网友:
厉害的我竟然无言以对

网友:
暗屏不提倡如此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