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开机不显 电流0.3

楼主(2015-06-08):
别的不啰嗦了  直接拆机  很脏 吹吹刷 刷 后   上电   0.31A  量量各供电   发现别的电压都有 除了CPU 供电 ,问题找到后  量量没有短路  就打开图纸查工作条件 MAX17021  主供电26脚 5VSUS  一量只有3V  好的  一路追  追到了PQ8  5VPCU转5VSUS   前端5V正常  量G极 发现不够4.几V  自然出端也不够   ,为了效率先换PQ8  换了还是一样 ,找G极吧  起码要大于5V啊  图纸上一看  这电压应该13左右吧  图纸上15V   先排除是没有产生呢 还是拉底了  断开PR65 发现还是4点几V  证明没有产生 这个15V  量量两二极管好的  电容 好的   没思路了  。只有换芯片了    一换来了13V  开机 显示了。 从CPU供电修到待机芯片  我也是醉了。这个故障很多的  大多是换PQ8好的 或是进水断线的 。收工吃饭。

网友:
太简单了吧,我怎么修的Y450都是铁板

网友:
也就是说待机芯片没有VCLCK,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网友:
缺失供电,比较常见

网友:
楼主厉害   清我吃饭

网友:
一般都是少个后级转换电压,或是小板坏了

网友:
不错啊,有钱收了

网友:
不怎么样,这样没有分析问题出来.

网友:
我也是醉了  不过还是学习了

网友:
楼主说的行云流水的 多犀利啊!

网友:
15V电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