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e065TX新型南桥SR17E的桥32M钟是不是集成在桥内部了

楼主(2015-06-08):
板号:DAOR63MB6F1

新型南桥SR17E的桥32M钟是不是集成在桥内部了,外面找不到。
触发掉了。。本来是烧CPU复合管的,现在是内存供电出来一下就掉电,1.0V没出来,EN都是南桥控制。现在怀疑南桥时钟,因为之前修过这样的问题。。32M不出来,南桥就不工作。。。

网友:
己找到时钟芯片,然来是是一个芯片来的集了整个板的时钟,型号SLG3NB314VTR

第九脚就是给南桥的时钟,3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