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Y460不触发,板号DAKL2AMB8D0 REV:D

楼主(2015-06-08):
发个贴,挣点积分。比较简单的问题。
INTEL 独显,A卡。
待机0.005,按开关无反应。
C壳拆掉后,EC BIOS在正面,为了省事,直接刷个BIOS后还是一样。
测待机3V,5V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时序图:

按开关后S5_ON,RSMRST,EC都发出来了。
SIO_PWRBTN#也发出来了,但是看这个:

IO发出PWRBTN经过D8到桥。
桥那头一直0V,难道是桥坏了拉低了,别急,看一下桥工作电压正不正常,也许是桥没发出电压。

按下开关后S5_ON是发出来了,但是,3V_S5,5V_S5还是没有,测PQ74 G极还是0V。
取掉PQ35后还是一样,上拉电压,电阻也没问题,那就是PQ74,PQ31这两个管子拉低了。
取掉PQ74后,电压出来了有12V,更换后正常触发。
来张亮机图:

PQ74位置:

网友:
按步骤查,思路清晰

网友:
这应该属于通病了把

网友:
就这样被楼主秒了?

网友:
我测试那地方电压是9.几伏。

网友:
刚接到一台Y460机子,待机0.03,不能触发,试一下楼主的办法了

网友:
理论不错 修的

网友:
3V-S5和5v-s5 是给桥供电的 桥的条件没有满足了

网友:
你说是不是 桥的条件没有满足了 !然后 桥就桥这面的BANT拉低了 那个2级管 也是为这个设计的

网友:
LZ 工作台好整洁啊

网友A:
正在修这个机器 PQ74G极12V 出不来,摘掉PQ35 12V 能出来,换掉 还是不出 ,比较疑惑了,求师傅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修这个机器 PQ74G极12V 出不来,摘掉PQ35 12V 能出来,换掉 还是不出 ,比较疑惑了,求师傅指点迷津?

你看一下PQ35G极是不是为低,为低才正常,如果为高,查一下S5_ON是否发出,我记得好像是按开关EC就会 发出的,如果不发出,查EC的工作条件,或刷一下EC的BIOS。
如果不是的话,多换几个小芝麻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