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些老师傅请教·谢谢

楼主(2015-06-08):
之前我见过一个老师傅用一个三角管IC再和一个不知道什么来的来改装·用于不通电此类型··有5条线的·直接在大电容那接电出来改的·一般不通电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好方便。。这个方法方便加电源板·请大师们请教·这怎么改的··

网友A:
没改过,买过一些准备改,后来怕散热不好,就放弃了,直接用通用电源板了。你去淘宝买那些芯片都有说明的,迅维淘宝也有介绍。叫什么液晶通用PWM芯片。

网友B:
看看我的帖子改造很成功2年了没返修。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7944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改过,买过一些准备改,后来怕散热不好,就放弃了,直接用通用电源板了。你去淘宝买那些芯片都有说明的, ...

换电源板不够这个号用啊··比如有些显示器小··你改电源板下去好麻烦··又要剪板·又用粘胶条··觉得太麻烦了···你可以帮我问下吗?我不知道怎么问··谢谢

网友:
有小号的电源板可以代换撒

网友C:
万用模块?应该是这个名字,耐心的修吧,有些捷径不能走的!

网友D:
方法=保证大电容有300V直流电。先把PWM芯片和MOS管拆了,保证12V和5V输出滤波电路正常。
1  黄色线接原来MOS管的D极
2  黑色线接300V大电容的负极(或者是粉红色的线)
3  红色线接原来芯片的VCC持续供电脚(50V/22Uuf 10uf电容正极)
4  白色线接光耦的4脚,先提第3脚必须是接地端(不是接地改线路改为接地)
5  绿色线接300V大电容的正极
到此OK   祝你成功

网友E:
是修CRT的电源模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的帖子改造很成功2年了没返修。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79443-1-1.html

谢谢各位师傅了··多谢··我去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模块?应该是这个名字,耐心的修吧,有些捷径不能走的!

好的,,我会采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模块?应该是这个名字,耐心的修吧,有些捷径不能走的!

好的,,我会采纳的谢谢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修CRT的电源模块吧

恩恩·是的

网友F:
不用怕,散热想办法搞好,原来电源板上的扇热片能接在上面的尽量用,不能,拆卸下来使用,粘胶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方法=保证大电容有300V直流电。先把PWM芯片和MOS管拆了,保证12V和5V输出滤波电路正常。
1  黄色线接原来M ...

不是接光耦的第一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用怕,散热想办法搞好,原来电源板上的扇热片能接在上面的尽量用,不能,拆卸下来使用,粘胶好就行

好的。。。谢谢

网友:
是4脚  没错的  刚查了资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的帖子改造很成功2年了没返修。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79443-1-1.html

多谢前辈的分享,小白收藏了,手头正好有个这种情况的板,明天 就去试下!

网友:
买改装模块有说明书 参照就行了

网友:
小的是三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