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ED液晶不供电,LS2023WC。LD7575BGR

楼主(2015-06-08):
联想显示器LED 型号:LS2023WC;现象:不通电,拆机测量电源板无输出电压

常规的后级驱动板供电5V和高压板供电12V都没有输出。实测电压为0。

测量大电容300V正常,开关管D级电压300正常。八脚电压芯片LD7575BGR,

6脚VCC12v正常、8脚300V正常。仔细观察周围电路和测量电阻阻值都正常,

没有发现异常,看来只有更换电源芯片 了。没有找到这个芯片型号的,

拆了个旧的LD7575BGS换上,通电一样,记得有高手说过7575都通用的,

难道此芯片是是坏的???,再到旧板子上拆了一个LD7575BGS换上一样不输出电压;

不会这个也是坏的???不会开关管也有问题吧?开关管型号:NIKOS PO465ATF,

络查阅居然没有查到这个开关管的相关参数,测量S-D有阻值125正常撒,

阻值会不会有点低呢???找了个型号SVD7N60F的来代换,这个三极管的阻值有350.

这个可能是没有问题的,直接换上。插入220V电源线,测量后级还是无输出,

什么情况呢??再找了个电源芯片LD7575PS换上,通电测量电压有输出了

4.9V和22v有了。看来是好了。装机测试OK

网友:
你这运气不佳啊,换了2次芯片才弄好。

网友:
现在 这里 有一台白屏的。。。分2半!!

网友:
呵呵,这个机器会返修的,不是芯片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肯定会返修的

网友(2015-07-08):
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手头没有元件,没法换。还没有查出问题。

网友:
不知道该怎么修。。

网友(2015-09-16):
厉害,好牛的思路,辛苦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