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这个30针显示接口叫什么类型

楼主(2015-06-08):
哪位知道下图是什么显示接口,HDMI/VGA/DVI之类的接口能转换成这种接口吗?

图片

网友A:
这个没有专业的名称吧  就叫做插座   LVDS接口插座  DVI VGA HDMI  不能转换的因为信号不一样

网友:
我知道LVDS可以转VGA,

网友:
没见过,知道的说说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专业的名称吧  就叫做插座   LVDS接口插座  DVI VGA HDMI  不能转换的因为信号不一样

谢谢!
有台设备的主板坏了,想找个普通主板替换,找来找去找不到有这种接口的主板
是不是有些手提电脑的主板会有这种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