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60 掉电

楼主(2015-06-08):
一分钟准时掉电,掉电后3V   5V都有,EC  南桥的BIOS 都刷了。接不接屏线,上不上内存,一分钟都准时掉电。在此特求修过的大神,路过的大神,帮忙公析下怎地搞?

网友:
能开机掉电吗

网友:
你看看CPU供电正常不

网友A:
不掉电的时候能进系统?

网友B:
说清楚是什么状态下掉电,是触发就掉电,还是显卡了掉电。

网友C:
可以考虑排除先U等
不行就考虑供电引起的掉电吧

网友:
可以显示下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排除先U等
不行就考虑供电引起的掉电吧

供电都是好的,换过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清楚是什么状态下掉电,是触发就掉电,还是显卡了掉电。

能正常显示下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掉电的时候能进系统?

显示就掉了,无法正常用啊

网友:
正常,PG都正常,可以显示下就掉了

网友B:
能显示掉电,祼板掉不?排除网卡等,打CPU供电的波。看几个电容看看。

网友D:
南桥供电  是不是偏低    不是加一下桥试试、、

网友E:
换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显示掉电,祼板掉不?排除网卡等,打CPU供电的波。看几个电容看看。

要是有示波器就好了,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南桥试试,,,,

好意见,这个可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供电  是不是偏低    不是加一下桥试试、、

供电都 正常啊

网友F:
先排除CPU ,在看看哪路供电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排除CPU ,在看看哪路供电是不是有问题

供电都正常,就是1分钟准时掉电

网友:
这么准确的时间  ,看下散热 和 温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