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I3独显 认不到独显

楼主(2015-06-08):
开机就是一个集显在 独显认不到 问题无法描述呀 就刷了南桥BIOS U49飞线导通的 有1.5V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想要表达的什么意思?

网友B:
如果屏轴有松动的 就把附近的元件都测测,还有显卡的各路供电都检查下 按照原理图看看

网友:
程序或是BIOS设置还有就是少了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想要表达的什么意思?

认不到独显 现在开机进系统就是集显  独显电压都出来了 开始以为没1.5V U49管 我飞线导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屏轴有松动的 就把附近的元件都测测,还有显卡的各路供电都检查下 按照原理图看看

屏轴这个没有问题 独显电 好像都出来了 明天复查一下

网友:
换显卡才会好的哦

网友C:
U49是个通 病

不理解你的意思 是求助还是分享经验啊

网友:
I3 还有南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U49是个通 病

不理解你的意思 是求助还是分享经验啊

求助呀 U49我直接导通了  现在不认独显 机器可以使用就是没有独显  客户拿来就是亮机的 没有独显出来,就是集显

网友:
这求助贴 废了  难道没人遇到吗

网友:
哎这机难搞啊,以前也遇个花屏的,独显换了,没用多久就返修了,独显都能正常认到,就是测试的时候失败。

网友D:
有点不知道在说什么,到底是刷BIOS  换是飞线,故障换没有办法描述,搞不懂!

网友:
换一个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不知道在说什么,到底是刷BIOS  换是飞线,故障换没有办法描述,搞不懂!

U49 导通了 有电压过去了  也刷了BIOS 现在机器就是看到集显 独显消失了 认不到

网友:
就这么简单,不科学啊

网友:
真没看懂什么意思!无头无尾~

网友:
你是飞了 根线就好了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
换过两台显卡好了。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主的表达意思我也是醉了

网友:
是不是bios里关闭了独显

网友:
屏轴 压得那四个显存出问题会是这样的情况 以前遇见过

网友:
???????集显好的,就是认不到独显,独显没出供电,你强行供电,结果还是不认独显?

网友:
这个机子分N卡和A卡  N卡是U49  A卡是U11

网友:
手里两个A卡的 第一个是修大短 屏碎系统进不了 后来客户自己换屏 换系统后说独显驱动打不上 打上就蓝屏  第二个是不跑吗 换桥OK 然后独显驱动怎么打就是不行感叹号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看。

网友:
显卡背面的供电。不行换个显卡

网友:
估计是显卡芯片的问题了,换芯片试试吧

网友:
修好了吗 y470是n卡吧,

网友:
不认显卡查下显卡供电都齐全吗

网友:
可以查查VGA RST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