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400加粉清零

楼主(2015-06-08):
联想M7400加粉清零
1、开机——打开前盖——按清除返回键——上箭头
2、按清除返回键——开始键——上箭头11次——屏幕上显示11——OK键——关闭前盖,好了

网友:
正好需要这个,及时啊

网友A:
有一个和24一样的清零方法,比这个简单不知道楼主知道不?

网友:
太久没接触打印机,都差点忘了。刚好楼主发的帖子,再记忆一下!

网友:
联想清零 这么简单, 不是用复位齿轮么。,。。弄的好迷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和24一样的清零方法,比这个简单不知道楼主知道不?

3楼 我加LJ2400经常重影 有什么好办法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楼 我加LJ2400经常重影 有什么好办法吗 谢谢

重影的问题比较复杂,你说的重影是哪一种,有没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影的问题比较复杂,你说的重影是哪一种,有没有图?

我下次加的时候照一张在给你发过去  QQ多少加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楼 我加LJ2400经常重影 有什么好办法吗 谢谢

重影是粉的质量不好造成的,而且第一次加粉时,要清理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影是粉的质量不好造成的,而且第一次加粉时,要清理干净。

粉用高宝的  用吹风机吹的很干净

网友:
我都是用格之格的粉。每次加粉也没清理,直接倒进去,也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