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想问一下关于电容的事情

楼主(2015-06-08):
如何快速看出电容损坏?我看维修师父表都不用一眼看出来,好几次都是,怎么做到的啊

网友:
求解啊,我觉得这挺重要的

网友:
电容怀孕的一眼就能看出...........

网友:
两字:经验

网友:
如是电解电容一般看有无外观炸开了、铝壳鼓包、塑料外套管裂开,流出电解液

网友:
这就是经验一般情况,只要是肉眼能看出来的,都是外观有变化的,一般情况主板上的贴片电容,多数是发黄的,有的烧坏了就不单单是那种黄了,可能会有点发灰,也有的会烧的裂口,还有的两头的颜色不一样,也有的要量了才知道。

网友:
楼上说了点解电容的
一些贴片电容 短路有的也有些痕迹的 比如裂开或者变色等

需要经验的

网友:
笔记本主板的贴片电容,我看不出来什么毛病,但是拆下来用表一打短路,很奇怪

网友:
有些是,上面贴纸一眼就看出来,,有些发黑也是一眼,,,发黄就要你看仔细了。。

网友A:
我仔细看了一下,是不是发黄的原因啊,好像烧了

网友:
用放大镜看有一条白色裂缝,真佩服师父的眼力,在这么多电容里单单看到这一个有裂缝的裂缝

网友:
是解电容怀孕就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仔细看了一下,是不是发黄的原因啊,好像烧了

电容坏不是发黄,一般是发白的多吧,小电容比较难肉眼看,19V上的一般可以,所以不要认为电容多,到处都是,先量下那些电容短路,然后就在板上看同样大小的电容即可

网友:
鼓包

二极管值

网友:
有无漏液

损毁

网友:
电解电容会怀孕,无极性电容仔细看是不是发黑,有没有裂缝 ,经验

网友:
电解电容看有没有鼓包露液,贴片的看颜色有没有发黑,表面有没有裂痕

网友:
电解质点容损坏会鼓包
胆电容损坏一般看不出 损坏几乎都是短路  手摸会烫手
陶瓷的损坏一般外表会有烂痕

网友:
鼓包就是坏了 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