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希捷硬盘是报废了么?

楼主(2015-06-08):
希捷Momentus 5400.6 250G(ST9250315AS),神舟笔记本的硬盘,并不在固件门系列产品里,也没有新版固件。

用了5年多,大概半个月前不断蓝屏,重装之后还蓝屏,然后以为是散热不好,随便刷了灰,没怎么蓝屏了。。之后一次用unlocker强删一个文件夹,忽然就彻底死机了。win7 USB启动盘不能读取运行,BIOS里有时候看不到硬盘,有时候就只显示operation system not found,ubuntu启动盘到安装那一步加载不到驱动器……就是读不了硬盘了。

于是买了个新硬盘,数据还是想恢复的,整了条串口usb转换线把旧硬盘连到新系统,设备管理器能看到旧硬盘,没有卷加载。
win7磁盘管理显示旧磁盘未初始化,初始化会弹出“虚拟磁盘管理器——数据错误(循环冗余检查)”;
win7自带diskpart显示旧磁盘空间为0;
HD tune pro能识别硬盘型号,大小显示-5mb;
diskgenius、acronis识别不到旧硬盘;
ptdd分区医生显示硬盘大小-5mb,不能重建分区表;
seatools短检测、长检测都出错,不能修复;
还试过mhdd、victoria之类的;
基本上能直接下载试用的软件我都试了,都无效……
特此求教:
1,读取旧硬盘的时候会有比较明显的吱吱声,是不是代表已经物理损坏?
2,不在希捷固件门系列产品里的希捷硬盘,使用固件门相应的修复方法是不是没有意义?连死马当活马医都不用?
3,送修算了?

网友:
神舟里面的硬盘用了5年,知足吧

网友A:
论坛不是有个修硬盘的高手吗

网友:
花几块钱买了个USB-TTL转换头,用固件门方法试了一下,还是不行,不明出错信息。。

Spin Down Complete
Elapsed Time 0.142 msecs
F3 2>U

DiagError 00006008
Spin Error(正常的这里是Spin up Complete)
Elapsed Time 12.613 secs
R/W Status 2 R/W Error 84150180
F3 2>/1

F3 1>N1

LED:000000CC FAddr:0027205B
LED:000000CC FAddr:0027205B

ASCII Diag mode

F3 T>i4,1,22

LED:000000CC FAddr:00259A4D
LED:000000CC FAddr:00259A4D

Rst 0x08M
RW cmd 002F req = 18 F0 9F E5 18 F0 9F E5 18 F0 9F E5 18 F0 9F E5 18 F0 9F E5 00
00 A0 E1
            opts = 00000000

RW Err = 84150180

ASCII Diag mode

F3 T>m0,2,2,0,0,0,0,22

LED:000000CC FAddr:00259A4D
LED:000000CC FAddr:00259A4D

错误看不懂,搜了一下也没结果,类似的有人说可能是磁头坏了,硬盘转动的声音是挺刺耳的。。物理损坏,看来没啥可修的了,找专业维修毕竟经济上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不是有个修硬盘的高手吗

请问哪个是哦,我刚来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