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奇怪掉电白屏

楼主(2015-06-08):
接一B460烧铁皮管的机器,换完铁皮管正常上电显示,接上硬盘也能进系统。以为没事了,装好打算交差了,谁知道问题来了,一开机,LOGO过后掉电白屏,电流0。15A,后来研究发现,只要装上C壳按压就掉电白屏,不装正常进系统。奇怪的是C壳上怎么也看不出哪有短路漏电的地方,可有人碰到过。

补充内容 (2015-6-9 19:00):
现在发现白屏的地方了,就是触摸板下方,也就是换铁皮管的那个范围,奇怪的是这种现象是非接触式的,只要拿一个铁片,大概触摸板大小的铁片,靠近那地方,中间隔着一层纸,白屏的现象就出现了。

网友A:
是不是3 5v芯片那个位置防潮棉在c壳上的,

网友B:
是不是有漏电?绝缘做好

网友:
  很有可能是3  5v的上面就是c壳上的海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3 5v芯片那个位置防潮棉在c壳上的,

那棉我去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漏电?绝缘做好

不装C壳就正常,可是实在看不出哪能短路漏电的

网友:
在触摸板下搞一块绝缘膜,应该不可以了

网友:
不装C壳就正常,可是实在看不出哪能短路漏电的

网友:
C壳用透明胶布贴一遍

网友D:
具体按哪里白屏掉电

网友:
肯定是有绝缘的地方没做好  是不是屏排线碰到主板上了

网友:
键盘或触摸板漏电

网友:
c壳上的海绵

网友E:
碰到过一次。用透明胶带把c壳全粘了一次。但效果不明显

网友:
期待结果呀 别修好了 不回复

网友:
还是cpu供电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具体按哪里白屏掉电

似乎屏线,风扇那块,不好确定,有时候只要把扣子扣上就掉,掉电后一定白屏,电流0.15,基本也就是供背光的电流。贴胶布也没用,但不装C壳怎么动屏线都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碰到过一次。用透明胶带把c壳全粘了一次。但效果不明显

是啊,碰到了才清楚,故障太奇怪

网友:
有时候真的很厅怪

网友F:
是不是短路呀,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短路呀,楼主

不是短路,铁片靠近那个范围,中间隔一张纸,没直接接触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装C壳就正常,可是实在看不出哪能短路漏电的

那就大面积做好绝缘

网友:
铁皮管上下管一起换了看。

网友G:
应该是主板和触摸版有碰到,把绝缘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主板和触摸版有碰到,把绝缘做好点

没碰到,中间有垫纸隔离,触摸板下面有铁皮,只要靠近故障就出现。

网友:
把C壳全部贴上绝缘试下

网友:
楼主肯定没有换62882啦   把他跟铁壳一起换了吧

网友:
51123,和边上的电容,发霉爱坏

网友:
会不会与休眠开关有关系。。。。。。???

网友:
最后发现引起掉电白屏故障的是C壳下面的铁皮,只要靠近就会引起掉电,中间隔纸也掉,只要是铁片靠近,非接触。拆掉测试一切正常,具体原因不明。

感谢各位回复的兄弟。

网友:
铁皮引起的 这个没遇到过

网友:
打开重新装 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