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风量小

楼主(2015-06-08):
如题,热风枪,温度能调,但是风量很小,调到最大也很小的风量,拆开没找到原因

网友A:
风鼓电压,还有风鼓本身,对了还有调阻

网友B:
先测一下面板上风量旋钮电位器,旋转测一下阻值会不会变。如果没问题再找一下气泵供电线相连的可调电阻有没有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风鼓电压,还有风鼓本身,对了还有调阻

风鼓应该是好的,我看过,调阻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测一下面板上风量旋钮电位器,旋转测一下阻值会不会变。如果没问题再找一下气泵供电线相连的可调电阻有没 ...

哦,好的,谢谢你,电位器坏,是不是就完全不能调动风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好的,谢谢你,电位器坏,是不是就完全不能调动风量了、?

电位器坏了,调的时候是没有反映的。

网友D:
进气孔有没有堵塞?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风鼓应该是好的,我看过,调阻是什么

电位器是调节 电流 能调节 出风的风量

网友:
可能泵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坏了,调的时候是没有反映的。

我的有点反应的,那应该不是电位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气孔有没有堵塞?

没有,这个我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位器是调节 电流 能调节 出风的风量

哦,谢谢,了解了

网友:
也有可能,其他的我查过

网友F:
我之前也有一台,调节风力不行,拆开后发现泵没有问题。风力非常大。然后我清理了导管和手柄,现在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也有一台,调节风力不行,拆开后发现泵没有问题。风力非常大。然后我清理了导管和手柄,现在好了

手柄我也拆开了,没发现异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柄我也拆开了,没发现异常啊!

回复的好多啊...慢慢找吧。买个大厂的吧。快克 速工 安泰信啥的。国外的买不起了。二手的白光850更好 500左右吧。别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