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V不定时蓝屏

楼主(2015-06-08):
此机K42JV来机是能进系统的以为没什么大问题,

所以就开着放那了,放个歌吧!听着正来劲时停了,一看是蓝屏了,以为是驱动有冲突就更新了一下驱动,正进系统放个片儿,放了一上午以为没什么问题了,正看电影哩又蓝屏了,这是什么情况,重启再看,没过10分钟又蓝,再后来进不到系统都蓝,会不会是散热问题,拆开处理后还是蓝,上迅维看一下有没有这情况的,看了半天不是情况不一样就是问题没解决,后来听售后的朋友说给主板上加两个电容可以解决,就那了两个,位置就是在这

中间还换过内存,外设全拆,问题还是没解决,最后换了个CPU就不蓝屏了,用别的U开着放电影开了两天都没蓝过,又换回原来的U一个小时放着不用都蓝两次,看来可以确定是U的事儿。
最后说一下,这个机子的BIOS也爱坏,我在测试时就出问题了,突然不开机了,因为没动什么地方所以就下了个BIOS刷上能开机了,就是风扇狂转,后来又下了一个专治风扇狂转的刷上好了。据说这个机子的小板和大板分开的话也爱出问题,有的就把这两个板拆开了再装回去就不会工作了。

网友A:
遇到过 U引起的蓝屏
测试了半天确认问题 报价说明原因
客户说 我直接定个U吧 …………

网友:
加分有时蓝屏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cpu也是重点排除对象。

网友B:
华硕的机子呀有时候不好修哟

网友:
遇到过u卡logo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这倒霉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机子呀有时候不好修哟

华硕的板都没刷元件号,想找个电容都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C:
把换U的钱算到修板的钱上。肯定不能说U坏了。那客户不会直接说上TB买?

网友:
原来 U也会导致不定时蓝屏啊

网友D:
今天看了几个帖子都是U的问题。但都没有说是几代的U啊,楼主你换的是第几代的U啊?

网友:
INTEL的CPU也开始不行了?

网友:
这个毛病太多了

网友:
以前还真没遇到U导致蓝屏的  学习了

网友:
这还没有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 U引起的蓝屏
测试了半天确认问题 报价说明原因
客户说 我直接定个U吧 …………

那就收钱呗  版主 不收钱吗  检查问题不修了 检查费要吧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 U引起的蓝屏
测试了半天确认问题 报价说明原因
客户说 我直接定个U吧 …………

有时对客户不能说实话,遇到这种问题我都是说你的处理单元电路有故障

网友:
这机器问题多了,都修怕了,有些是元件失效了,还有些根本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看了几个帖子都是U的问题。但都没有说是几代的U啊,楼主你换的是第几代的U啊?

一代的,用的朋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换U的钱算到修板的钱上。肯定不能说U坏了。那客户不会直接说上TB买?

你说的很对

网友:
我点开帖子前以为是系统问题。。
看来还是太嫩

网友:
现在笔记本bios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
其实,有时候不能直接对客户说,直接什么坏了,就说主板坏了,比CPU价高一些。不然客户说不修了,直接淘宝买,就白忙了,收钱客户对你的印象绝对深刻。现在修笔记本不能直接说故障什么芯片坏了,不然,还不如做电脑维护的赚钱多,同行都比咱们转的钱多,比如显示器,同行一般50,散户一般100到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