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异形电源 维修求教

楼主(2015-06-08):
首先介绍一下情况。
这个电源是雷击过的。 当时开壳后发现是  IC芯片有裂痕, 3个MOS管中的1个有短路情况。   桥和保险都没坏。

第一次维修: 换了 IC芯片  ,3个MOS管 全换成了11N60C
维修进度第24楼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3855-2-1.html
维修后,加电后串接的灯泡亮一下就灭,但是,在短接电源的绿线和地线开机时候,串接的灯泡会有2秒的常亮状态!各路电压也正常+12 +5 都有。
测量MOS管 发现以前坏的那个位置的新MOS管又坏掉了。
然后在维修过程中我弄坏了个零件,有几个问题想问。图片等等放。
有几个问题想问:
1 图中的电阻 是常规电阻还是保险电阻?
  是常规电阻的话它的阻值多少? 是保险电阻的话,它的参数是怎么读的?怎么替换?
2 通过画电路得知 它是300V大电容通过一个电阻直通一个IC芯片的,这就是给IC提供启动电压的启动电阻??
3.这个反复坏MOS管。。我该去检测那几个部件?桥没问题。保险起见我也换了已经。

网友:
15 V

FB

PFC transconductance voltage error amplifier input

2.5

这个好像不是供电的,,,

网友A:
你三个管子换成同一种型号不对吧?

网友:
楼主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三个管子换成同一种型号不对吧?

原来是1个07N60C3 ///2个11N60C3   小的是辅助电路的吧?不影响才对啊

网友:
有的5环电阻要按照4环电阻来读数的,他的最后一环代表的是类别

网友:
我看像33欧姆

网友:
R1是启动电阻,看起来像220K左右,第一二环疑似红色或橙色、三环黑色、四环黄色、五环金色或棕色(都是因为跟底色混搭了才出现的“色差”)

网友:
1.IC型号是什么,找其参考电路看看这个电阻是给IC的第几脚供电,一般情况下300V过一个电阻给IC供电90%是启动电阻,都会是几百K或1M左右。
2.07N60C 是埔助电源管,11N60C是主电源管,一般情况下很多电源都是用13007或13009的很少用场管作电源管,你这个电源很特别啊,烧的是哪个管??如果这个管常坏就要仔细查这个管的外围元件了。

网友:
楼主,棕红橙黄绿篮紫灰白,把这个口诀表记一下,另外老是烧的话,不知道你那个是什么型号的芯片,看图纸像是两种可能,一是防浪涌,下面的电容起缓冲作用的,你换一个450V的电解电容上去试试看,这个电阻应该较大,是50千欧以上的,另外一种可能是频率设置作用,这个就不知道大小了,照片偏色看不清认不出。主要是要知道芯片型号

网友:
cm6800系列15脚按官方是接1m的电阻,不过看具体电源的情况。安钛克部分电源用了4个1m的电阻串联。